250马达齿

楼主(2013-03-11):
请教老鸟:上250马达齿时,是必须要上R48高强度螺丝胶吗?有何替品,中高强度的可以吗?最好给个牌子.谢谢

网友:
我的是 直接压进去的,飞的时候没发现问题。

网友:
我的有顶死的螺丝。叫顶丝

网友A:
买2625电机带的齿轮有顶丝。天龙的齿轮也有顶丝。飞越的齿轮必须上胶(没有顶丝)建议螺丝胶先上,外配合502,干透后再用。我可是因为齿轮松脱扫过齿哦

网友:
用R48就可以了,有顶丝的则更可靠

网友:
飞越的271螺丝胶也可以

网友:
我用的三和的271,没有拉马我看是取不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2625电机带的齿轮有顶丝。天龙的齿轮也有顶丝。飞越的齿轮必须上胶(没有顶丝)建议螺丝胶先上,外配合502 ...

请问是 浩马特HB2625 3900KV的马达有顶丝吧,要配啥牌子、多少安的电调比较适合呢?(3s 850毫安 花牌电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 浩马特HB2625 3900KV的马达有顶丝吧,要配啥牌子、多少安的电调比较适合呢?(3s 850毫安 花牌电池 ...

我是天行者20看有人说飞腾18a好,当然一文价钱一文货,楼主自己选。只是目前,一块电池只飞4、5分钟(和楼主电池一样),不知是电机效率低还是电调问题。这个需要大侠指点

网友:
从来不打胶的飘过~

网友:
打胶的4800KV的2.3mm马达~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