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直升机到底是用遥控器怎么控制的…

楼主(2013-03-11):
如题,求解释,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A:
这是技术活。。。。

网友B:
沙发说的不会话了

网友C:
应该是人脑控

网友D:
用手控的

网友E:
正飞往上推拉杆,倒飞往下推拉杆

网友F:
模拟器 试试

网友G:
额。。。。。多潜水吧,最起码先搞清楚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这两个东东。。。。。

网友H:
摇杆随便摇 只要飞机不撞地球就行

网友C:
alan直机教学视频-2—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网友I:
3d直机肯定是用3d遥控器啊

网友J:
你从基础控制练起,等会3d就知道了。

网友K:
慢慢看帖子

网友L:
新手一名,这个不知道

网友M:
技术好随便一个6通遥控都能飞~

网友N:
肯定用两个手来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