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电控、电脑、显示一体的全铝雕刻机动起来了

楼主(2013-03-11):
机械、电控、电脑、显示一体的全铝雕刻机初步装好,目前能动起来了。
X是20光轴,自润滑铜套,一体滑块,1605滚珠丝杆,行程300,三洋57加长步进;
Y是25带座光轴,1605滚珠丝杆,行程200,三洋57加长步进;
Z是成品滑台,9还是7的线轨,0601滚珠丝杆,行程53,42加长步进。
主轴是淘的无动力轴芯,双推力轴承加双滚针轴承。主轴电机是德国GR63*35电机,额定40V2.89A,接的48V3A的通信电源。MXL同步轮,约1:2减速。

电控是独立接口板、三轴STK672驱动板,24V 10A电源

电脑是3.5NANO ITX主板,CF卡硬盘,12V\5V双供电DC电源;
显示是拆的笔记本显示屏,直接接主板的LVDS接口。

网友:
没有包皮

网友:
好精致啊

楼主:
先裸奔一段时间再说。
限位,急停,对刀都还没搞。
以后再考虑把电控部分封闭下。

网友:
给力的龙门,升级四五轴,高度方便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裸奔一段时间再说。
限位,急停,对刀都还没搞。
以后再考虑把电控部分封闭下。

试过机没?用的铜套是那种薄的还是厚的?刚性应该比滚珠的好

网友B:
干金属  切屑飞到板子上 飞到屏幕上 还有切削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机没?用的铜套是那种薄的还是厚的?刚性应该比滚珠的好

铜套是薄的,内侧是灰黑色的,摸着有滑的感觉,号称自润滑铜套。
单个铜套有间隙,两组光轴装好后间隙要小些,使劲掰Z轴的话可以感觉到有间隙,如果两根光轴距离拉大点估计会好点。

借用某人的话,自己D的,没精度,没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金属  切屑飞到板子上 飞到屏幕上 还有切削液。。。。。

先这样子跑段时间,以后考虑把电控部分套个壳子,保护一下。
家头自己玩,不会上切削液的,顶多喷点WD4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铜套是薄的,内侧是灰黑色的,摸着有滑的感觉,号称自润滑铜套。
单个铜套有间隙,两组光轴装好后间隙要 ...

我做小型车床就用的石墨铜套,铜套买回后开缝,然后可以用顶丝调整,刚性很好,你这个也应该设计成可调间隙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小型车床就用的石墨铜套,铜套买回后开缝,然后可以用顶丝调整,刚性很好,你这个也应该设计成可调间 ...

用顶丝调整间隙,不错。
一般铜套是25长的,搞了几个顶丝?
空了搞搞看,把铜套拆出来,再打孔攻丝。

网友:
好长时间没看见有新机子出来了,顶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顶丝调整间隙,不错。
一般铜套是25长的,搞了几个顶丝?
空了搞搞看,把铜套拆出来,再打孔攻丝。

20的铜套一个三颗M4的,12的铜套一个两颗M4的,装配好后在铜套要顶的位置上钻顶丝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的铜套一个三颗M4的,12的铜套一个两颗M4的,装配好后在铜套要顶的位置上钻顶丝坑

三颗120度排列的?

网友:
好,终于看到圆立拄的啦

网友:
用的什么电脑主板啊?

网友:
对主板感兴趣,对LVDS如何接更感兴趣。希望楼主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主板不便宜呀.淘宝3.5寸主板或工控主板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