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量一下450SP的尾传动导轮轴的直径是多少!谢谢

楼主(2013-03-11):
飞机是飞越450SP,ALZ的尾传动轴,安装后轴就磨大齿盘。量了下轴直径2.8MM,原来旧为2.5MM,谁家里有亚拓SP的尾转动,帮忙量一下。也好知道原因,也提醒大家以后,也注意!
SP 和V2  的尾转动通用吗?飞越和ALZ不通用吗?

网友A:
3.0,和尾轴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和尾轴一样的

头上是3.0,中间肯定不是3.0,麻烦帮忙量一下。

网友B:
中间是让开大齿盘的,那么关心干啥?

网友:
没有地方干涉就可以

网友C:
楼主该买卡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该买卡尺了

楼主有卡尺一样会问的  他问的是 两个厂家的产品是否完全一致通用 包括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是让开大齿盘的,那么关心干啥?

对了  现在就是中间 磨 大齿,没法转动。固定座也是一体的,只打换上新的尾传动轴座,就不行了。问客服,他也不知道尺寸。我就是想找出毛病在哪里!

我有卡尺哦!!哈哈

网友:
SP用的多少的主齿151?121?? 我是PRO的 121T齿 中间那个细腰2.5 不干涉

网友:
側板尾管固定座孔位誤差,也會造成干涉.

网友:
都说山寨的 精度不行。飞补了多少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