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飞机的见得多了,咱来DIY个平衡充吧~

楼主(2013-03-11):
DIY飞机的见得多了,咱来DIY个平衡充吧~
入魔也有数年,一直停留于玩小型的电动飞机,一般都是自己做的。电池也只有区区数块2200MAH和1500MAH容量的。小飞机嘛,休闲飞飞足够滴:)
因为电池少,对充电器也就没什么要求,一直用50块的简易平衡充,直到某天被一阵轻烟淘汰掉鸟…………默哀一下。
电池总是要用的,充电器也是必须的,驱猫上网,直奔XX宝,一番搜索后发现常用的B6之类都要1XX大洋,而且一番研究之后发现这都是还是串充+平衡,真正独立的单片电芯平衡充A6之类的直接就3XX去了…………
于是萌发了自己搞一个平衡充的想法
一、理论基础
先得了解锂电池的充电特性,才好去决定怎么做充电器嘛~
于是求助于度娘得到以下回答:
充电充电是电池重复使用的重要步骤,锂离子电池的充电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恒流快充阶段和恒压电流递减阶段。恒流快充阶段,电池电压逐步升高到电池的标准电压,随后在控制芯片下转入恒压阶段,电压不再升高以确保不会过充,电流则随着电池电量的上升逐步减弱到设定的值,而最终完成充电。电量统计芯片通过记录放电曲线可以抽样计算出电池的电量。锂离子电池在多次使用后,放电曲线会发生改变,锂离子电池虽然不存在记忆效应,但是充、放电不当会严重影响电池性能。
总结:只要充电器的截止电压等于或略小于(安全起见)单片锂电池的最高电压4.2V,并且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最大电流,就可以安全快速的为锂电池充电。
二、有的放矢,上XX宝找合适的充电板去……
一番搜寻,还真给找到了,就是这个东西:

参数如下:
模块参数
模块性质:非隔离高效率同步整流降压稳压,恒压恒流模块
输入电压:DC6-24V 输入直流电压。(禁止输入交流电)
输出电压:DC1-23V精密无级可调输出 可做可调恒压恒流电源用
输出电流:0.1A-3A无级精密可调 可直接恒流驱动LED
输出短路保护:有。短路解除后自动恢复正常输出 使用更安全!
最低压差:1V(因为是降压稳压模块,输入电压要比输出高1V)
转换效率:最高98%  损耗少!适合太阳能电池板 锂电池等供电
工作温度:工业级(-40℃到 +85℃)
负载调整率:±1%
电压调整率:±0.5%
动态响应速度:5% 200uS
指示灯:有,充电红蓝指示灯 和CV恒压蓝色电源指示灯。

有了这个东西,就可以设定成电压4.2V,电流则设定成2.3A(对1500MAH电池来说就是1.5C充电,速度快不伤电池)。感觉良好,果断拿下~拍了6个,可以一次充2块3S电池嘛:)13圆一个=78块
顺便在XX宝上拍下6就12V的电源板,7圆一个=42块

坐等快递ING…………
三、电路设计
东西不多,要连接的也不多,就不搞电路板了,直接飞线处理之~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
精神可嘉

楼主:
四、准备开工~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
工具如下:

材料如下:

万事开头难,先测一下买来的东西如何:

通电ING……

然后设定万用表……

然后精心调整

嗯嗯,很好,4.2V2.3A,恰到好处啊!此步骤X6,把6块稳压板都精确调整好哦(这步一定要心细,以后电池能活多久就全看这调的准不准啦))
找到一个防水盒(嘘……小声点,公司仓库的),比划比划看怎么排列

订好位置后,就开始装啦~

装好后要记得仔细检查线路哦~顺便在吧LED灯也转到前面板上来,便于知道状态嘛

然后上盖,加开关,加风扇

哦对了,别忘在必要的地方开散热孔哦

好了,整个通电,找个不用的平衡头,测量一下各组的电压,一定要完全一致的哦。
确认无误,来块电池充下试试:)

楼主:
五、使用感受+成本核算
用这个自己DIY的真正平衡充,给我的几块电池充电后发现,单片电压非常均衡一致,甚至原来一块三个电芯分别是3.92/3.80/3.77的电池,用这个充电器充放两个循环后居然都平了,完全一样,不过也是啊,都是独立给电芯充电的嘛~
经过计时,一般一块2200MAH的电池充满需要50分钟,而一块1500MAH的电池一般就是35 分钟就充满了~效果还能满意:)
成本:
12V电源板,7*6=42
DC稳压块,13*6=78
其他零碎材料,工具盒里翻出来的。0圆
人工,自己DIY,用时2个晚上,约4个小时吧
所以总计用了120圆不错不错

网友:
看到蛋了

网友:
35分钟?华科的原厂冲都要2小时以上

网友:
用24V的电源,降压模块输出电压调到所充电池充满的电压,直接串充,6块模块可以同时充6块电池,效率更高

网友:
楼主,蛋是干嘛用的啊,是要通过这台设备来煮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使用感受+成本核算
用这个自己DIY的真正平衡充,给我的几块电池充电后发现,单片电压非常均衡一致,甚 ...

不错不错,请问充满电后指示灯会变色吗?还有,你为什么不用一个大W数的电源带后面的降压板了,我也做了一个12S的,直接用的索尼4。2V1。5A充电板,充3S2000MA只要40分钟,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充电指示灯,不知道这种板子能不能加指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9152

网友:
图中有亮点,蛋蛋不少!

不过楼猪也是高手了!

网友:
我也用索尼的板子做了个3S平衡冲,也是可惜没有指示灯,如果这种稳压板能够调电压、电流,还有指示灯的话,真的很完美了,三块稳压板再配一台大功率电源,又好又便宜,还请楼主说明更详细一些,我们也好照着做呀。

网友:
不错!请问LZ你那防水盒是什么上面用的?

网友:
闲的蛋疼

网友:
孵化大雁呢吧 呵呵

网友:
3R33用电位器调电压用来提供直流电源是不错的。但是用在冲锂电池上......时间久了如果3296电位器接触不良或失效,那么损失就大了。建议调好电压后用高精度固定电阻替换电位器。

网友:
这玩意我都做过,不过是用万能充的板子组的,冲的还行,就是慢。玩小鸡也挺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使用感受+成本核算
用这个自己DIY的真正平衡充,给我的几块电池充电后发现,单片电压非常均衡一致,甚 ...

其实买个简易平衡充也差不多这个钱。还是A6好,带液晶屏,可以调电压,电流,最大可冲单路8A,已经很不错啦。3xx很值的。

网友:
实在是高人..

网友:
恒压充电 兄弟 电池死得快   128元 不如直接B6了  你这样的电源只能充电镍镉 镍氢之类    锂电池充电不能这么搞

楼主:
刚下班回来,呵呵
就大家关心的问题集中回复:
回8楼朋友:做这个的目的就是想做成单片电芯充电的,因为以前搞过串充,后来发现有个别电芯会过放和过过充。
回9楼朋友:煮蛋?非也非也,我又不是牛顿,煮怀表来吃的:)蛋是正宗家养草鸡,产的是绿壳的蛋哦~
回11、13楼朋友:这个电源板有指示灯的,在充满后由红转蓝,截止电流为设定电流的1%,就是设定的充电电流是2.3A,电路检测到电流为23MA的时候变灯。
回14楼朋友:防水盒嘛,是监控上用的,本来是想找个乐扣乐扣的盒子,翻仓库的时候突然就发现这个盒子,就顺手…………嘿嘿
回18楼朋友:是有此担忧,我图片上少拍了一个步骤,就是所有的电位器旋钮最后都滴蜡定位了。希望不会轻易的坏掉吧
回22楼朋友:万能充的板子充电电流只有500MA,充电时间自然比较长了啊。我这个设定的是2300MA,相差好像比较大的呵呵
回26楼朋友:你只注意到了电压,可没注意到这个板子电流也是可以调整的啊,即使直接短路,电流也只会达到预设的电流值,不会出现恒压充电的电流很大的问题。

网友:
11、13楼朋友我都是用索尼4.2伏(1.7A的)充电板做充电器的,已使用两年时间,非常好用,我分别安装了3、4、5、6S平衡充插座,不管几S电,只要电压相同就可以插上去充(无人值守),我做的是6S的充电器(可以显示电压),比楼主的省事省钱多了,我在平衡充插座上焊出引线接上平衡充插头,插上6S电显就可以显示每片电芯的电压了~

网友:
做的很好,成本不合算,不支持

网友:
看到草莓、猕猴桃   还有蛋蛋

网友:
以前用的简易充,充坏了两块花牌电池,后来换了A6再也没有因为充电器问题充坏过电池,长期玩航模还是弄个稍微好点的充电器。毕竟现在的电池也不便宜呀。

网友:
100+就能搞定一个A6,向楼主学习,以后也试着做一个,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