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哪款笔记本电脑可以匹配雕刻机用,台式不太方便啊

楼主(2013-03-11):
如题,知道的推荐下,谢谢

网友:
可能一般要老的笔记本。带打印并口输出的那种、

网友:
现在都用USB了 ,什么电脑都行

网友:
IBM 老点的一般都带

网友:
买个笔记本扩展并口的pcima模块。几十块钱,然后改改并口端口即可。usb转并口的不可用。

网友:
直接搞个usbcnc不就方便很多了。。。

网友:
一定要用MACH3的话,带着软件去二手市场测试下就OK了,现在带并口的笔记本应该不贵的。

楼主:
新的笔记本都没有并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的笔记本都没有并口啊

买个笔记本扩展并口的pcima模块。几十块钱,然后改改并口端口即可。usb转并口的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笔记本扩展并口的pcima模块。几十块钱,然后改改并口端口即可。usb转并口的不可用。

网友:
IBM 30 31 都可以 500元

网友:
我用6台台机放在一个房间工作,线的凌乱不可想象。笔记本不知道稳定不,效率和台机比应该低很多,所以还是选择台机,也比较经济

网友B:
电脑太多,用小主机不带显示器,wifi ,远程桌面登*入也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太多,用小主机不带显示器,wifi ,远程桌面登*入也很稳定。

这个×号屏蔽的是哪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