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03-11):
先描述下情况,本人搞外加工的,最近喜欢泡5i了。很多问题都自己解决掉了 。再此感谢5爱的大侠们、···本来机子上的是爱得利的变频器前几天一直FU03报警 索性就买了一个三菱的F700换掉了 ,但是换掉之后我就发现很多问题 ··以前的变频器在电主轴6000转的时候是开粗力道很好, 但是这个三菱的在s6000的开粗总感觉没力,刀一会儿就磨损了,今天还把主轴做死了一次。参阅了说明书 把转矩提升了5%也没多大意义。后来发现以前S6000的时候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6.几A  而现在只有1.8A ,差距甚远··· 而且以前的电流是不会变化的,这个三菱的在负载的时候电流会伴随负载的大小改变····  请教下各位大侠 我是不是买错变频器了 还是没有设好呢?? 基本的频率 都弄好的。

网友:
设置一下基频,最高频率电压,
以前常用多少转啊,

楼主:
基频 设为了最高频率400HZ  最高频率电压设为了380V  以前开粗都是6000转 8MM刀 开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刚才试了下把基频 设为200HZ  电流上去了S 6000 .7A   但是主轴明显的发热了  力道好多了  谢谢二魁

楼主:
台达的中间频率是什么意思啊和这个基准频率是不是一样

网友:
有些变频器是矢量型的,有些是风机水泵型的,功能不一样,档次也不一样,是不是选型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