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智的问题,勿喷!

楼主(2013-03-11):
接收电是插哪里的?BEC又是插哪里的?

网友A:
接收电当然是接到接收上,BEC也是接到接收上。两者有一个接到接收上就行。

网友B:
电动固定翼或有副翼电直,从电调出来的BEC直接连接收机
无副翼电直,BEC连三轴陀螺仪,然后陀螺仪出根线到接收(3GX是这样,其他的我知不道)
油机,单独接收供电直接连接收机

网友:
有些电调带BAE可以给接收机供电,有些没有所以就需要接接受机电池
但是记住两个不要同时接,不然会烧掉接收机

网友C:
3楼说的就是我想说的~我只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D:
接收电,顾**意,就是给接收机供电!BEC是一种降压模块,我们接收机能承受的电影不能大于7.4V。目前市场的的电子调速器(电调),都有带BEC 功能,就是给接收机供电。说以 BEC 也是接收电的一种类型。但是有些电调就没有BEC 模块,只有单独在加接收电(如,卡斯特120HV 等) 。

网友D:
顾名思义

网友D:
不好意思没回答完整:接收电一般插在 接收机 有 B 指示的通道。BEC 也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3楼说的就是我想说的~我只是来打酱油的……
兄弟你应该能明白为什么我老是爱打酱油吧

网友:
明白了,3楼说的很详细,非常感谢各位模友

网友F:
在潜水的路过.

网友G:
学习了!不是一个弱智的问题!

网友H(2013-06-03):
学习了。。对于新手来说。。啥都不是弱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