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华科尔 DEVO 7E 遥控范围是多少

楼主(2013-03-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改确实50米左右,改了后应该和d10啥的一样

网友:
功率只有7mw,差不多只有50米吧。反正我飞小机用的。50米距离已经看不见姿态了。所以不敢尝试

网友:
这个没有实际测试过

网友:
都说是50米左右!

网友A:
短接电路可以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真的,我见有些人还用他来飞固定翼。应该不止50米吧

只有50米的那是没改好,短接电阻后功率和d10没有区别,但是改后貌似比较费电,如飞室内机功率不需要调太大

网友:
这个范围和功率有直接关系,和价格没有直接关系吧,呵呵

网友C:
刚才咨询下华科尔客服:白云
DEVO 7E标配接收RX701信号2.4G,距离最少是500米
DEVO10大功率配RX1002信号2.4G,距离是1000米
飞机的话要看配的接收器的距离是多少

网友:
客服的话好信的啊。最多50米。话说你scp 管它那么多干嘛。别说50米了。20米开外就看不到飞机姿态了。一般都不会飞那么远的

网友:
我也是7e,飞MCP的,表示从来没出过20m

网友:
你要飞固定翼的话。只能去刷devo 7e的第三方固件。还有需要屏蔽一个高频头的电容,才能把功率扩展到150mw。具体论坛找详细的刷控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才咨询下华科尔客服:白云
DEVO 7E标配接收RX701信号2.4G,距离最少是500米
DEVO10大功率配RX1002信号2. ...

纯扯淡啊,接收啊,那是接收,发射不了那么远,在牛逼的接收有用吗?

另外,我刷机了,短接电阻了,测试依然50米
有改造成功突破50米的魔友,拿着事实出来反驳我吗?

网友E:
我的DEVO7配合rx801,几百米没有问题。

遥控距离的长短除了发射机功率,接收机灵敏度关系更大。

所以,同样的控,小鸡鸡距离会近一些,专用接收机距离会远一些。

即使这样,空中距离和地面距离也是不同的,飞机在空中的距离会远大于飞机在地面上的距离,我曾经用D7把mini cp飞到看不见了那么小,估计远大于100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DEVO7配合rx801,几百米没有问题。

遥控距离的长短除了发射机功率,接收机灵敏度关系更大。

楼主说的是devo 7e 不是devo 7  devo 7e是做了功率限制的。只有7mw...devo 7是标准控。当然可以几百米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是devo 7e 不是devo 7  devo 7e是做了功率限制的。只有7mw...devo 7是标准控。当然可以几百米远。 ...

devo7有两个版本的,有个版本就是功率受限制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纯扯淡啊,接收啊,那是接收,发射不了那么远,在牛逼的接收有用吗?

另外,我刷机了,短接电阻了,测 ...

你的是个案吧,看看台湾论坛和国外大神的帖子,人家不可能骗人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是个案吧,看看台湾论坛和国外大神的帖子,人家不可能骗人的啊

我没别的意思,也没不相信大神
我可以是个案,但5i没个能事实反驳的也说不过去吧

网友E:
我查了一下,标准控大约100mw,devo7出口版本30mw,devo7e 10mw。

如果华科尔的标准遥控器配合其标准接收机有效距离为1000m的话,devo7e配合标准接收机的有效距离大约为300m。

一般来说,辐射功率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查了一下,标准控大约100mw,devo7出口版本30mw,devo7e 10mw。

如果华科尔的标准遥控器配合其标准接收 ...

刚才看g大的视频说他做的拉距测试最远可以有1km多

网友:
有可能版本不同,导致之前的方法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相信不会50米这么短的。起码都有100米以上

g大的控是短接电阻改过的已经解除了7e的功率限制,控制距离1km正常,不行的多数没改好,因为那个电阻焊点非常小没短接好或者带到了旁边的电阻都会有问题,我的7e也改了,功率调到150比原来费电,但是我还没做过拉距离测试,把控拆开,接开7e的高频头屏蔽罩,四角有焊锡,用烙铁慢慢融掉掀开,短路图上的电阻即可解除功率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忘记跟你说,我的SCP接收器是RX2645V-D.还有我打算改控,因为我只是一名初学者还到这么高级

只飞小鸡的话没必要改

网友:
没记错的话是100米

网友(2013-04-12):
拿分走人,帮顶!

网友:
这么短,不是吧!

网友:
接收机灵敏度提高一倍远远高于发射功率提高一倍的效果。。。。。

网友:
拿分走人  学 习 了!

网友:
我的 7e 遥控距离也超级短,
刷了GALEE系统后,目前10mw才1米左右。。晕死。。

网友:
看的我都纠结了 都不知道要不要买7e了。。

网友:
遥控范围主要靠接收的灵敏度及抗噪比。

网友:
我有被卖家忽悠了 说是上500米

网友(2013-08-31):
有谁能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查了一下,标准控大约100mw,devo7出口版本30mw,devo7e 10mw。

如果华科尔的标准遥控器配合其标准接收 ...

仔细

网友:
小鸡的控就老老实实飞小鸡,即便可以通过改机来增大功率也没有保证,还是不要冒险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