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把飞控固定在载机上的

楼主(2013-03-11):
弱弱的问一下,大家是怎么把飞控固定在载机上的?

网友A:
用魔术贴 减震胶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魔术贴 减震胶垫

用魔术贴不会晃动吗? 减震胶垫什么样子啊?

网友A:
和我入行的时候问一样的问题,免费告诉你吧,找一块海绵,包住,然后用扎带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魔术贴不会晃动吗? 减震胶垫什么样子啊?

魔术贴再粘一条透明胶

网友:
热熔胶···········的路过

网友:
用泡沫双面胶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