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U错误??

楼主(2013-03-11):
开机都不会动...插上pc看到的这个没看过个讯息....

想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情况....IMU错误?? 摸IMU还热热的...

昨天还在飞...回家想说调整一下上电就变成这样...

网友:
重启一下主控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imu到主控的连接线,特别是插头部分

网友:
先接上线在开机和打开调参软件试一下

网友:
估计要挂

网友:
从来没有IMU错误过

楼主:
没人发生过这种状况阿???

网友:
IMU插头掉了的说

网友:
恭喜楼主中奖!你的NAZA要返厂了,IMU故障!跟我的NAZA一样。试试IMU校准项看看能不能校准。

网友:
大疆会说 发回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