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天6二代玩直机的 请进

楼主(2013-03-11):
    最近准备用来玩固的天6二代 入直, 可是问题来了, 我的是左手油门的,  接收机的油门通道是在第2通道的,升降舵机就必须得插第3通道了,  问题就来了 第3通道就是升降舵不起作用了,推左手油门 电机会转, 推升降杆电机也会转, 向下拉杆电机不会,就是推杆和油门一样的作用了, 这什么问题??? 把电调插和升降换过来插, 升降舵就有用但油门没用了 无法入手呀, 求教!!
补充下, 玩固定翼电调插2通道 升降3通道都是正常可以用的,   不知道设成直机模式就这样了 , 同样天6二代 美国手玩直的加下我 QQ:235060790, 可以请教问题 不胜感谢!

网友:
楼主,接收机的第二通道不可能是油门通道,天六二说明书上都有标明,你这个明显没设置对,另外,换直机后,遥控模式应该换成直机模式才对,你和我一样,左右油门,选择左右手模式的模式2就对了。

网友:
多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