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航线后,悬停抖动,请教怎么解决。

楼主(2013-03-11):
3GX面板上一直都是在12点钟的位置,暴力航线降落后换另一块电池,刚起飞就发现整个机身抖动。不敢飞了,回家全面检查,主轴横轴中联桨夹全都检查过,大桨也换了也不行,震动很小,但是悬停就前后左右抖动,3GX面板上无论打到哪个位置都是一样抖动。
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感谢~

配置是 飞越450PRO V2   450MX  35P  KST215MG  GO9257  3GX

网友A:
轴承也都没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也都没问题么?

轴承也检查过没问题,因为之前一直都很正常的,突然就发生抖动,没炸机没扫桨的

网友A:
我也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是前后抖动 检查之后发现是轴承的问题。 你这个还是要仔细排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是前后抖动 检查之后发现是轴承的问题。 你这个还是要仔细排查吧

检查了两天了,有点怀疑是不是3GX不正常了,换个K8又要500大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了两天了,有点怀疑是不是3GX不正常了,换个K8又要500大米~

那就先把3GX重新设置一遍

网友B:
舵机抖动

网友:
刚入魔,来学习经验

网友:
看来现在的设备已经无法满足楼主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有一个舵机齿轮有一点不顺,换了套新齿就行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K8全名是什么呢??

网友:
楼主没用易损舵机臂?215 扫齿?

网友B:
重新调下螺距曲线,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