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吸油烟机改造

楼主(2013-03-11):
家里装的是侧吸的油烟机,网上找了个图片,就像这种的

现在的问题是,那个排烟的管子不套上的时候,油烟机那里吸力挺大的,排烟管子一装上去,可能是管子长的缘故,油烟机就没什么吸力了,做顿饭厨房里都是烟。现在因为机器都装好了,也不太好改动位置了,我想在排烟的管子上在装一个增压的轴流风机,以改善油烟机的吸烟效果,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说说你们的好方法,让我学学。

网友:
taobao上有你说的这种风机卖的。跟PVC管子直径配套型号的,你自己搜索风机,效果比不装好很多

网友:
预设的水泥管道会共振,噪音会很大。可以给轴流风机安个调速。
轴流风机必须要安装在“预设的水泥管道墙体上”不能安装在油烟机出口处

网友:
里面本来就是一个涡轮风机吧      一般接入墙体的地方接口上都有一个滤网的  时间一长滤网就被油糊住了 我把那个滤网给拆了  然后把油烟机里面的一道横挡油板拆了   力道大多了

网友:
降低出风风阻的方法最管用的是增大管径和拐大弯,加风机当然行,噪音和电费都不划算

网友:
胡乱说几句供你参考,油烟脱排机的特点是烟道里有很多废烟油,你在烟道里加一只轴流风机,它自身挡了烟道一部分面积先不说,一个月后他就快转不动了,废烟油的阻力就把它粘住了.同样脱排机上方出风口装了一个防回风的单向盖板,几个月后也会被粘住,其实应将其装在墙外面最顶端,当然要动一下脑筋.我是用了一节60cm长的镀锌铁皮烟囱将单向挡板固定在烟囱外端口,然后想办法将烟囱从墙外圆孔伸进来,再与软管连接即可.解决抽风不大的问题也好办,脱排机上端的出风口装一段铁皮烟囱管,烟囱管上方的90度弯头的后面(出风的反方向)挖一鸡蛋大小的洞,洞口固定密封一只吹尘器即可.吹尘器与脱排机联动,这样脱排机上方不但没阻力,还会形成负压,也就是说单开吹尘器将脱排机马达断电油烟也会往上吸,两者一同使力抽油烟的效果不会差,因为吹尘器的进风口在烟道外面故不会受到烟油的影响.当然噪音会有一点,电也会多耗一点,看你顾哪头了.有网友说将防回风盖板去掉就可以了,其实防回风盖板还是有用的,当你的烟囱伸到墙外时,一旦倒灌风,排烟时会影响排烟,停排时灰尘会吹到灶台上,如果烟囱是伸到排风通道里,当你不排风时楼下各家的香味菜肴都窜到你们家里来了,是借光还是污染你比我清楚.

网友:
请问油烟机的出孔距烟道井是多少?

网友:
油烟机是格林格牌子?

网友:
我这的排烟管道看起来很小哦,到时几十户人家一起炒菜

网友:
我买的格林格,隔油板不能分离的,超难洗,现在全都是油,都想换掉了。。。

网友A:
节能减排效率高的方法请参考大约1999年左右河北省科委、建委联合推出的“大炮筒”。石家庄市绝大多数家庭都在使用,抽排烟效果极佳,价格低廉50-80元一个。小店大商场都有卖的。我们河南没有卖的,我在杂志上看到介绍后就自制了一个,用到现在十几年了效果非常好!为了免去清洗的麻烦两年换一个扇叶5元钱。 此前我用的是杭州产老板牌抽油烟机600元左右,挂高了不抽烟,挂低了碰头,120W的电机吵的头疼(大炮筒40W)清洗一次80元,安了“大炮筒”后我把它卖废品了!

网友:
尝试打开厨房门可能有效果,否则厨房内光出风不进风,不接管道内循环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检查排风道是否通畅

网友B:
预设的水泥烟道里应该有块挡板,想办法把它拆了就好些

网友:
14楼说得对。 我家做饭时,厨房门稍微打开一点,抽油效果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节能减排效率高的方法请参考大约1999年左右河北省科委、建委联合推出的“大炮筒”。石家庄市绝大多数家庭都 ...

有这个大炮筒相关资料的链接吗?我某宝上搜,出来的都是爆米花的大炮,百度搜,出来的都是收藏钞票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大炮筒相关资料的链接吗?我某宝上搜,出来的都是爆米花的大炮,百度搜,出来的都是收藏钞票啥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节能减排效率高的方法请参考大约1999年左右河北省科委、建委联合推出的“大炮筒”。石家庄市绝大多数家庭都 ...

能提供有关大炮筒的介绍和资料么?先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节能减排效率高的方法请参考大约1999年左右河北省科委、建委联合推出的“大炮筒”。石家庄市绝大多数家庭都 ...

兄弟介绍的大炮一定是个好东西,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E:
我猜是个涡轮风扇,百度一查果然如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猜是个涡轮风扇,百度一查果然如此。

猴子神了!

自己D一个应该不难!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猴子神了!

自己D一个应该不难!

前几个星期找涡轮风扇就是D了个,放在书房排烟呐。
我抽烟厉害,每晚睡觉时整个人就像个香炉,一手烟加二手烟太损害身体。
涡轮风扇比普通排风扇排烟效果好太多,现在躲在书房抽烟整个家里闻不到一点烟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大炮筒相关资料的链接吗?我某宝上搜,出来的都是爆米花的大炮,百度搜,出来的都是收藏钞票啥的
...

哈哈哈,你比我好,我搜出来的都是床上用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你比我好,我搜出来的都是床上用品

网友:
管子的问题  褶皱形成扰流 降低了 风速   用铁皮卷  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几个星期找涡轮风扇就是D了个,放在书房排烟呐。
我抽烟厉害,每晚睡觉时整个人就像个香炉,一手烟加二 ...

难道你就D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把那透明罩子,罩到脑门上,坐在正下方抽烟???

能不能上个图啊悟空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节能减排效率高的方法请参考大约1999年左右河北省科委、建委联合推出的“大炮筒”。石家庄市绝大多数家庭都 ...

关注大炮筒资料,,,,,,,,,,,,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预设的水泥烟道里应该有块挡板,想办法把它拆了就好些

你这个图画错了吧,应该是口朝上,这样楼下的做饭油烟才不会进自家的厨房。烟子是朝上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猜是个涡轮风扇,百度一查果然如此。

近侧吸式抽油烟机都是涡轮离心风机的。风量足。看楼主的似乎很薄,难道嵌了一部分在墙壁里面?我08年在淘宝买的六七百的很好用,我的开放式厨房,没有任何问题,内部涡轮风扇没有什么油,折返式滤片过滤了绝大多数油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兄弟介绍的大炮一定是个好东西,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普通排风扇

普通排风扇

大炮筒示意

排油烟机(大炮筒)

同志们既然关心“大炮筒”那我就介绍一下。“大炮筒”是河北人的俗称,因其外形而得名,它的真名应该叫排油烟扇,是河北人制作并在民间流行的。河北省科委发现并推广了它。后来和建委联合推出了和“大炮筒”相结合的厨房建筑设计方案并实施。现在石家庄很多住宅楼采用了这种设计,在外边看它的厨房有部分是外挑凸出的,凸出部分就是灶台,最上边安装“大炮筒”,其实就是一个房子自带的不碰头不碍事的大型抽油烟罩。有的还在灶台上平面垂直处开一个进气窗(30厘米见方)即便室内门窗密闭也不影响排油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关注大炮筒资料,,,,,,,,,,,,

从普通排风扇和排油烟扇(大炮筒)的形状不难看出他们的区别。
1 风道大大加长。

2 扇叶缩进风道内5-10厘米。

3 防倒风结构。

4 当然还有90度弯头形状的--防雨雪。

网友:
这个大炮筒 ,以前当兵时炊事班上边都安装两个。家用没见过,吸力挺大的

网友A:
大炮筒的优点:

1 结构简单、价格低廉、耗电低(40-50W)。

2 轴流风量大是抽油烟机(离心风机)的N倍,所以使用效果极佳!

3 扇叶将油污甩向风道壁后顺风流出(大炮筒安装时外口向下倾斜一点)到储油盘,大炮筒不需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炮筒的优点:

1 结构简单、价格低廉、耗电低(40-50W)。

很感兴趣,,,有安装好,正在使用的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图画错了吧,应该是口朝上,这样楼下的做饭油烟才不会进自家的厨房。烟子是朝上飘的

我也这样觉得的,但是我家的就是这样的样子,我怀疑是否是避免楼上的积油滴到楼下。

网友:
这种侧吸式油烟机,绝对是脑残的设计,还是把它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排风扇

明白了!
想想也是,轴流风机的风压小风量大,对比离心风机可以说是风量巨大,所以最适合排油烟用;

而吸排油烟机里的离心风机风量确实不够!

找机会试一下,现在如果有厂家生产厨房专用的“大炮筒”,一定能够赚钱

网友:
就是一轴流风机,应该全系列都有市售成品吧

网友I:
这个大炮筒我们家一直在用,除了不好看和炒菜时有点挡手外,排油烟效果比上吸和侧吸的都好

网友(2013-09-27):
引用 网友A:
普通排风扇

你好,对你说的大炮筒很感兴趣,能加叩叩聊下吗?方便告诉下你的号吗?

网友:
一般装潢的时候人家把那个角落里的烟道打掉封掉,自己装潢时重新在外墙打孔,我们这里都这样,这个设计没用的,有人曾经把燃气热水器排风接人烟道出过人命的,人家封掉了当然你家油烟排不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大炮筒我们家一直在用,除了不好看和炒菜时有点挡手外,排油烟效果比上吸和侧吸的都好

我在网上搜到的大炮筒,怎么都是玻璃罩上面加个涡轮风机呢?能把你家的拍个照片发上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排风扇

你好!搜了半天,网上很少有这种油烟机,可以把你DIY的成品发上来看看吗?

网友(2014-02-24):
这种欧式抽油烟机不适合中国厨房,欧洲人做饭油都用小勺计量,中国人做饭油用炒菜勺计量相差百倍。

网友(2019-02-28):
现在的侧吸油烟机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