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近来好想研究一下潜艇有诸事不明,特特教大家!!

楼主(2013-03-11):
大家好!!!近期打算钻研潜艇,目标是能水下
FPV
的,控制距离要求200米就好了,请教一下大家,在水下用那个波段比较好呢,或者是超声波控制?大家的潜艇是用来在浴缸,泳池,还是天然水体里玩呢?有木有人在天然的大坝里玩FPV呢??先请教这些吧。谢谢大家了!!!!!

楼主:
沙发必须自己坐呀

楼主:
悲哀啊!!没人理!

网友A:
水下较难,图像信号传输不好

网友B:
水下200 M,太NB了,

网友C:
声控最好,呵呵

楼主:
呵呵!大家讨论一下啊!

网友D:
一般都是72MZ的 一般都用这个,如果有条件可以用更低频的,视频传输在水里是无法传送的,起码一般人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只知道的就这么一点,其他等大神解答吧。
而且一般情况下,水下2米基本就不见了潜艇了,200M估计是载人的了。

网友:
水下200米,你知道有多大压力么,搞不好连潜艇的密封舱被压裂,你的小潜艇就不用要了,直接变水下残骸,能潜到5米10米就很牛了,在深也没什么用,你又不去水下寻宝。

网友:
最后补充一下,美国洛杉矶级核动力潜艇最大安全下潜深度450米。

网友E:
遥控200米远,水下2米,舍得下米花钱,应该可以实现,但是图传水下2米,你是实现不了的,能水下20厘米,就很不错了(前提天线不能外露)

网友F:
我也很想自己弄一个 就是不知道该要那些材料 在那里买 希望高手们多多指点啊 谢谢

网友G(2013-06-12):
想法有点异想天开,重要的还是资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