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给雕刻机做工控机的最低配置。

楼主(2013-03-11):
淘宝上二手主机挺多的,想买一台做雕刻机的工控机,至少要多高配置?可靠性如何?
有推荐的淘宝店吗?

网友A:
楼主自己看MACH3的说明,好像有讲最低配置的吧。

网友B:
2010年以后的都可以的。

网友:
个人建议865 主板 p4配置 的dell 类 主机
超级稳定 耐用

网友C:
并口的话,用老机器稳定,P3和早期的P4。
新的电脑CPU有节能,类似于笔记本CPU,频率一直在变化,导致输出频率也不稳定。
之前用过的一个配置,mach3能稳定运行。
低配置电脑试雕刻机
http://www.cdle.net/thread-36900-1-1.html

网友D:
我现在在用的,康柏笔记本,奔3,800M的CPU,内存512M,自带并口,配置够低了吧,用MACH2控制雕刻机,一点问题没有,用起来非常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