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1680 飞腾电调40A 怎么散热好?

楼主(2013-03-11):
是放在机身内,还是放在机身外?最好有图片!

网友A:
如果放在机身内,最好是把有散热片的那块热缩管割开然后再增加散热片,如放在机身外就不用了。我的也是用的好赢40A的加的散热片,你可以在地面试一下,如果在机内不加散热片全油不到二分钟电调就会烫手。因机机在单位,等上班时给你发一张照片。

网友:
现在到单位了,照片来了,照得不太好将就看吧。

这就是我的1680载机

电调后加了散热器

这是剥下来的电调的外套

我的载机用的是4S 5200的电,放在机机内部,全油电调会热保护。

又进了一架做备机。天行都1680还行,用的是H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放在机身内,最好是把有散热片的那块热缩管割开然后再增加散热片,如放在机身外就不用了。我的也是用的 ...

我有加散热片,但是没剪开,只是用了硅胶导热,那个散热片也不是很大,1680的通风口是通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