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见识下mach3 究竟有多不稳定,绝对够权威!!

楼主(2013-03-11):
测试时内核速度不能低  ,我40K内核速度 8细分也只能F1000多就容易堵转, 单独的步进电机110的,没有装在机子固定,也就是空载,驱动器用36V和120VAC都测试过,最多1000多 堵转频繁。,内核速度设置到75K 基本36vAC的能跑到F3000,,120VAC的能上F6000。也就是1200转,这速度不低,手捂电机轴不会堵转,有键不敢太用力怕伤手。
我偶然想看下CPU的占用量,打开任务管理器,此事电机正在以1200转的速度工作,突然就堵转,不关任务管理器,重新跑,CPU在%3样子。
经过多次测试,只要移动窗口 或者打开关闭窗口 电机就立马堵转。。。。。百试百灵 效果明显 反映速度。  说明如果电机正在高速运行,一旦系统有其他任务要做,比如杀毒软件的弹出,自动更新等出现,windows就是把mach3挂起,扔到一边,按windows的扫描市多线程运作方法,被扔到一边的时间不短具体看其他任务是否处理完,但也不会太长,有强制线程切换。这个时间足够丢步了。

各位的观察是否也是这样。。。。。本来还打算运行mach3的同时能同一台机子开维宏。。。现在看来维宏的电脑是省不了了。。。。。

网友:
楼主,你什么主板芯片组,什么CPU,什么显卡,装的什么系统,能介绍一下吗?

楼主:
正品的联想双核品牌机 非组装机,CPU 奔腾的3.0G 双核 1g内存  显卡radeon 1300  XP系统 GHOST的。  配置很垃圾

网友:
做个多系统,纯净系统安装mach,并把不用的都去掉,会好多了

网友:
我一直用MACH3

楼主:
我的系统已经干净得不能在干净了 ,,连word我都卸载了 嗯卸的都没了。。。。

网友:
当你用维宏,发现也不是那么如意的时候,会更纠结的

网友A:
mach3用过一段时间,放弃了。。
搞usbcnc,感觉踏实多了。。。因为我喜欢乱刷网页。。
坛子里的chunk刚送了块usbcnc我,,回头好好测试下,看是不是真的能抗电焊。。。

网友B:
确实是这个问题   无法解决   只有尽量减少去动鼠标键盘    免费的  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知足常乐

    你一说不稳定  一定会有很多人质问你  都用的很好啊  MACH3哪里又不专业了  种种   非让你承认MACH3就是宇宙无敌的专业系统才行

     所以啊  你也就跟我一样  憋在心里就行了   说多了挨“喷”不划算的  尤其是莫名其妙想当然的喷

网友:
可以的了

楼主:
维宏我一直用,,几年了,,曾经做过有几十套专用数控车床也用维宏,当时不知道mach3 ,重来没遇到过受干扰的情况。系统简单拿到一个小时就玩透了。确实稳定,要多的功能没有,就像村姑,干活卖力,不花哨 不勾三搭四

网友:
增长见识了

网友:
维宏好,我一直用,超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个问题   无法解决   只有尽量减少去动鼠标键盘    免费的  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知足常乐

...

兄弟这话有点绝对了,MACH有它的用途和维宏基本没可比性,但MACH对系统软硬件和使用者的要求是很挑剔的,同时它也具有连维宏6A都不具备的扩展性和灵活性.
至于MACH的稳定性可以多翻翻论坛关于MACH的帖子,你手里的MACH一定会稳定的.

网友:
我用了一台淘汰的兼容机,P4的cpu,板载显卡,跑Mach3,稀里糊涂地设置了,可以跑F2500,加速度1000,跑得还挺欢的。
看来稳定性还是要看人品。

网友:
我十年前台式机的P3 800 跑MACH3很稳定的

网友:
没钱买维宏只能用免费的MACH的路过。。。。。。。。

网友:
我也是啊,只要动动鼠标,肯定丢步

网友:
可能是软件是实时处理、发送控制信号的。这样突然来个触发,就能中断控制输出。
如果弄了个缓存,就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这方面的影响。像USB、网口、运动控制板卡的要实现这方面的处理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维宏超级不好用,稳定性不知道,反正全部机器装mach,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ach3用过一段时间,放弃了。。
搞usbcnc,感觉踏实多了。。。因为我喜欢乱刷网页。。
坛子里的chunk刚送 ...

我也改用usbcnc了,可是楼上的邻居上门来说,你家玩什么游戏那么厉害!我的电视没法看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记得有个同事以前优化过window,开机后进程只有16个。ghost的系统不知道里面装了多少软件,开机就运行了一大堆程序,表面看不到,实际上会在后台运行,有些会检测你的鼠标键盘,有些会定时运行,有些会占用硬件中断,mach3在这种环境下能稳定才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改用usbcnc了,可是楼上的邻居上门来说,你家玩什么游戏那么厉害!我的电视没法看了!
不知道大家有 ...

这个。。。是因为变频器干扰吧。。

usbcnc哪来那么大能耐,,别个不干扰它已经算万幸了。。。

网友:
MACH3比较麻烦,但真下功夫配置好了,其实也是比较稳定的,我用MACH3改的一台瑞士进口铣专机,工作也快2年了,每天10小时。

网友:
什么样的情况是掉步呢  我也买了一块佳门的USBMACH3四轴控制卡 比我先前买的TB6560一体板跑的快多了

网友:
拿分 拿分

网友:
真不明白干嘛要跑这么快,加工东西时也要跑这么快吗?

mach3我感觉是比较不错的,有实力的可以自己用SDK开发些东西,国外 Tormach 这个公司的估计大家都知道吧,用的就是mach3作为控制系统的,深入研究才是王道,稳不稳定不在一点上。

不过现在USB接口类似佳门那种硬件解码的还是发展趋势,不过那种高昂的价格作为普通DIY用户来讲,真的没有必要追求那种看不见的东西,物尽其用才是本质,杀鸡用牛刀多此一举了

网友:
用东方嘉宏的路过,稳定性跟玩似的

网友:
一直用MACH3    从来没LZ这样的问题啊    都非常稳定  今天晚上才连续工作    3个小时切割一个大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话有点绝对了,MACH有它的用途和维宏基本没可比性,但MACH对系统软硬件和使用者的要求是很挑剔的,同 ...

能科普下提升稳定性的方法 造福大家 你说这话说明如果真有你应该是懂的

网友:
usb mach3呢?那个是不用mach3生成脉冲的会不会好点

楼主:
我看到的优化设置无非是 运行代码后禁止鼠标   减少不必要的服务  还有个比较偏门的就是运行specialriver批处理 但是看到尝试的玩家已经全军覆没没一个成功,,,不知道那些玩QQ旺旺的是怎么搞的  我这个推理对不对 既然mach3有禁止鼠标这选项 说明鼠标一定会影响mach3运行 更别说QQ旺旺  特别数qq 网页都能给你卡死的 偷偷摸摸干了那么多事情 影响那更不是一般 整个电脑的资源都有点不够他的胃口。。。。是扯淡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改用usbcnc了,可是楼上的邻居上门来说,你家玩什么游戏那么厉害!我的电视没法看了!
不知道大家有 ...

正在喝水,看见老兄的回帖

忍不住喷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优化设置无非是 运行代码后禁止鼠标   减少不必要的服务  还有个比较偏门的就是运行specialriver批 ...

和你电脑硬件有很大关系,碰运气吧。

我至少用过4种不同的主板, 效果都不一样,当然和你设置也不一样。

稳定这个是感性,没有一个数据衡量的,别人认为的稳定,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不稳定,只是每个人的判断条件不一样而已。

MACH3的致命缺 陷在哪里摆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你电脑硬件有很大关系,碰运气吧。

我至少用过4种不同的主板, 效果都不一样,当然和你设置也不一样 ...

很多人都说mach3有致命缺 陷,非时时系统,但群里总有不少高人能起死回生,总是教导大家mach3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首先说这个是完美的系统直接捧上天,再次告诉你需要系统硬件XXXX有机结合起来, 然后告诉你有数年的使用经验 未出一点差错。  但从未只言片语提过是如何优化mach3的 这种人大有人在 评价mach3的人 支持态度的%90是这种。。。。。。。

楼主:
我确实  lost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和你电脑硬件有很大关系,碰运气吧。

我至少用过4种不同的主板, 效果都不一样,当然和你设置也不一样 ...

大神,USB-CNC我半年多没有碰了!又有最新版发布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多人都说mach3有致命缺 陷,非时时系统,但群里总有不少高人能起死回生,总是教导大家mach3前途是光明的 ...

1,首先您没有仔细看论坛里关于MACH3的帖子,你才会说没人提到实质的办法.其实论坛有很多关于MACH遇到问题及如何解决的帖子.
2,如38楼兄弟所说不同的主板不同的配置可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3.我曾经在一个帖子里提到专机专用.我个人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4,我没看到把MACH3吹得神乎其神的,我倒是看到很多吹嘘维宏的.
5,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如果维宏能做出MACH3百分之50的功能而且比MACH3稳定那就不会满大街外国系统了.
6,以MACH3所具有的强大功能,它的一些BUG我个人觉得可以接受(越简单的东西越可靠这是真理).
7,如果只是简单的雕刻选维宏吧,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首先您没有仔细看论坛里关于MACH3的帖子,你才会说没人提到实质的办法.其实论坛有很多关于MACH遇到问题 ...

我没完全否定mach3  也不赞同维宏就是完美,各有所长 客观的态度评价两者
mach3确实强大,在软件设计上 维宏根本连边也沾不到,软件的宏伟,功能的完善 以及严谨的管理,细节的完善。我也做过软件,最近也刚为国内某公司开发一套药品的瑕疵图像检测系统,最花时间的还是在系统的复杂性 BUG上。这些统统都说明他做得很成功。但是不容忽视的一点mach3的实时性软件功能的稳定性确实成问题,如果说取决与苛刻的硬件筛选以及苛刻的操作者筛选的话,这点他失败了,单独自己做得好没用,成功的软件需要做到整个系统的牢固。作为一个数控系统,还分为工控和试验环境,在工控环境就败得以他涂地,工控首先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稳定性,为是PLC价格是单片机上千倍,却不如单片机性能的十分之一。需要的就是他的稳定(PS:PLC其实并不单片机稳定性多多少)。
谈维宏,作为一套工控系统他确实很成功,不花里胡哨,简简单单的功能适合绝大多数简单稳定的操作应用,但是高级更多功能的操作他做不到。这个软件不强大,但是适应了环境需要。对一个编程者来说,软件上的成就跟mach差的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首先您没有仔细看论坛里关于MACH3的帖子,你才会说没人提到实质的办法.其实论坛有很多关于MACH遇到问题 ...

维宏做到mach3百分之五十的功能是不切实际的,连做到百分之10的功能我也不大指望。 但是如果做到了 稳定性肯定不比mach3差,先天已经决定了。就如同计算机和人,计算机达到人的情感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假如达到了 做个加减法未必不比人快。。。两者不是一类的东西 不能比较 只有在应用范围选择上 谁强谁弱就已经很明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USB-CNC我半年多没有碰了!又有最新版发布了吗?

是有新版,

生命不休,折腾不止

网友G:
没可比性,一个飞机一个自行车,自行车的确简单稳定。。。。。DIY用MACH3有点大材小用,配件都是二手的何谈稳定。。。。。不能说纠错能力差的就是机器性能不好,国产的都是超强纠错能力这又怎样呢,该世界通用还是世界通用,该只能自家用的还是只能自家用,单看那厚厚的一本说明书就已经挺可怕的了,国人能做软件的高人绝对不占少数,但一个好的软件一个人是不能完成的,需要一个通力合作的团队才行,可是、但可是、可但是。。。。。。。。。。。多了真不想说,悄么声的偷着用用得了,相当期盼将来有中 国的微硬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可比性,一个飞机一个自行车,自行车的确简单稳定。。。。。DIY用MACH3有点大材小用,配件都是二手的何谈 ...

你这种期盼将来会失望的。。。。。。。。。昨天我刚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为何日本有那么多巨型品牌,为何三井做得那么强大。。。。从财产继承,员工薪资制度,企业合作,到政 府扶持,都可以看出他们的历代政 府好企业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以实力决定谁是统治者。。。。。。咋们一直都采用愚民政策。实现统治。。

网友H: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步进电机驱动器啊?110的步进电机应该速度比小的是要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步进电机驱动器啊?110的步进电机应该速度比小的是要慢的吧?

四通的驱动器,,这驱动器没啥特别  空载速度肯定上得去  ,,,另外一个我自己做的36VAC驱动器驱动110步进电机也上了F3000,大概就是600转

网友I:
我来说个优化MACH 的办法吧    经过3年的实践    的确堪用   性能非常稳定   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1  电脑电源滤波   淘宝上有24元一个的电源滤波器插座上加 1  2个      必须要加  不然隔壁使用大型电器  豆浆机什么的   主控板可能乱动
2  接地必须良好   这个自己去想办法

3电脑方面  装一个清洁系统  杀毒软件装个小红伞      QQ   旺旺  迅雷之流国产软件就别装了   网络断开

各种设计软件可装   必须把一切可能弹窗的软件清掉    WINDOWS的自动更新关掉   注册表不用做特别的清理
4电脑散热必须好   过热会造成软件运行一顿顿的   切割出来的东西就是乱的

5在MACH使用的时候可以用键盘   鼠标   但是能少用就少用  不要在刀路运行的时候 关闭MACH界面

6专门机专用    CNC控制电脑不做其他用途     或者装双系统   2个硬盘分别启动
这样的方法   MACH  使用非常稳定    一般公认干扰极大的等离子切割都能顺利控制
我在一台E5300  一台赛扬800笔记本上都使用过   感觉富士通笔记本更稳定      但是其实效果都非常好

MACH软件本身就是装上去就成   软件本身没有做过任何的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来说个优化MACH 的办法吧    经过3年的实践    的确堪用   性能非常稳定   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1  电脑 ...

感觉你这就是在伺候MACH3 大爷,

90%人都做不到,或者不理解,实际操作不到位。 最终效果不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在喝水,看见老兄的回帖

忍不住喷出

老兄别喷了,我知道你老兄是玩这个的专家,給支支招啊,这个有办法治理吗?

网友J:
其实觉得不好就花钱买其他吧

网友K:
确实是这个问题   无法解决   只有尽量减少去动鼠标键盘    免费的  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知足常乐 ,我也是啊,只要动动鼠标,肯定丢步
同样的路过

网友:
51楼高,学习了。这个要记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确实是这个问题   无法解决   只有尽量减少去动鼠标键盘    免费的  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知足常乐 ,我也 ...

动鼠标就丢步 这个就不科学了       少动鼠标键盘 不是不动   正常情况下也可以随便动鼠标键盘的        少动仅仅是以防万一         你的电机设置数据 发来看看   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网友:
mach3可以单独优化一个机器。买个4g的固态硬盘,系统优化一下,关于网络,声音,服务器之类的服务都关掉,优化下来的系统应该只有11个进程
bios里的硬件能关的就关掉,像声卡,网卡,打印口,有些廉价的主板这些设备本身就是有中断冲突的,杀毒软件也不用,u盘杀毒后再拷文件过来,
再差的主板动鼠标都没事的,除非你动鼠标执行操作,鼠标移动不会影响到系统速度。安装个英文的系统也比中文的稳定一点,(这个没有数据,只是观察的结论。)

网友:
用M3同时用Artcam没问题,你换台电脑试试呗

网友C:
如果只是三轴雕刻真没必要和MACH3较劲。
这就好比你要从一个小村庄的东面到西面步行15分钟,却非要弄架飞机代步一样。

网友:
我改的瑞士鸡,用的双核CPU ,可以一边加工,一边手动编程序

网友(2015-01-14):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三轴雕刻真没必要和MACH3较劲。
这就好比你要从一个小村庄的东面到西面步行15分钟,却非要弄架飞 ...

这样说就是还是不稳定嘛!~

网友:
技术帖,留爪!

网友:
微软的XP系统不是时时系统!

网友L:
MACH过时了,现在12圆多的一个Arduino 328 nano,刷GRBL固件就可以支持3轴,改一下程序最多可以支持6轴联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MACH过时了,现在12圆多的一个Arduino 328 nano,刷GRBL固件就可以支持3轴,改一下程序最多可以支持6轴联动 ...

可否详细介绍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可否详细介绍下

用一个标准的arduino 328p nano, 下载GRBL,用WINAVR编译和下载到arduino里,XYZ的3轴脉冲输出对应arduino的数字端口2,3,4;XYZ的3轴方向输出对应数字端口5,6,7;分别接到3个步进驱动器,买雷赛,或网上那种22圆一个的都可以;XYZ的限位输入接入数字端口9,10,11;主轴开关接数字端口12;冷却液开关接模拟端口A3;急停开关接模拟端口A0;对刀输入接模拟端口A5

GRBL固件带有18步前瞻速度预测,运行很流畅和维宏差不多,最高输出脉冲速度30KHz,修改程序后可以支持6轴,这是维宏做不到的。由于arduino nano端口不够多,修改后XYZ的限位变成要共用1个端口,任何一轴触发都算急停,使用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一直都听说M软件抗干扰不强,我的方案是单独用一台机来运行M软件,就是很老的那种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一个标准的arduino 328p nano, 下载GRBL,用WINAVR编译和下载到arduino里,XYZ的3轴脉冲输出对应arduin ...

虽然没看太懂  还是谢谢     有时间研究下  如果能代替为红卡那真是牛了

网友:
专业的数控软件一般都装在专用的工控电脑上的,只有mach3这一个软件的。我最经刚收了一台十年前的老电脑专门用作mach3的控制电脑。

网友(2015-07-23):
楼主可以试试调一下进程优先级

网友:
不是吧,USBCNC比MACH3稳定?我两个都在用,USB接口很容易受到干扰,并口MACH3则无这么容易受到干扰,USBCNC经常死机,并口MACH3板几个月来从未死机,是不是楼主的MACH3板本身的问题?

网友:
是凑合用

网友:
了解了好多,大家都说电脑不要太新,主板上元件越多越好,就花600多买了个老式工作站。刚了解了下某品牌的主流控制系统,工控电脑的CPU300MHZ,内存64M.

网友(2016-04-18):
引用 网友L:
用一个标准的arduino 328p nano, 下载GRBL,用WINAVR编译和下载到arduino里,XYZ的3轴脉冲输出对应arduin ...

我手里有个mega2560,只不过还不会用,应该能更好胜任吧,听前辈的话看来准备入手的usbcnc省了,嘿嘿.如果能搭配aduino其他套件也许还能做到脱机,只不过目前要学的太多了.
不知前辈有没有相关资料或者学习的帖子和论坛推荐?

网友:
还是用维宏系统吧,我的电脑配置不算高,开了维宏后,加工东西,铝的6061 F2000 S5000 吃刀0.3 。不但可以安全跑,还能边跑边看电影,有时候还会最小化窗口上QQ,逛淘宝。哪有你们用MACHI3那么痛苦,还要纯净电脑。换吧换吧

网友:
我从来没试过出现任何干扰情况,我一边看电影一边干活都没事,我的cpu是4核推土机,配置中低端,我一边编程一边开机都没试过干扰,我都用了4年多mach3了,没出现过任何干扰情况,我觉得,你的mach3应该是版本有问题,或者你家是在高压线旁,甚至是接口板问题,或者电脑电源供电不足
这东西就吃CPU,其他都不怎么重要,cpu支持线程越多就越好

网友:
mach3我感觉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