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烂伺服

楼主(2013-03-11):
去年年末的时候,每天晚上亿唐开夜市,收了一个烂AB伺服,主要是看到2.2NM的参数很激动。本来想把它改成230V的,拆开找朋友一看,心头没底,便放置了一个月。今天心血来潮,就做了下试验

刚开始不太懂变频的设置,只是依葫芦画瓢,看了论坛的一些帖子,也能转,但就是电机振动很厉害,运行10秒钟就能烫手。后来按了下面板的参数,发现电压有220V,电流有1.6A,才知道VF的设定不太合适。
赶紧找来温度表,下 载了变频器的说明书,重新设置了转折频率和对应的电压,经过2小时的实验,终于顺利启动。由于电机电压原因,不能运行到最高频率,220V的时候只能跑到200Hz的样子,再高又会震动了。
后来用同样的参数又试了下三洋的P3,发现不同的电机又不一样的参数,三洋的电机同样的频率需要的电压要低得多。

看到很多人问变频的设置,其实在搞懂了之后发现没什么固定参数,就一个VF曲线,两个点,一个起始点,一个转折点,分别设置对应的电压和频率就行了。我的方法是先慢转(50Hz),用一个中点值来试验电机对应的VF曲线(固定一个值,反复调整另一个值),找到了合适的曲线后,在按照斜率放大,实验更高的频率

http://player.ku6.com/refer/pp5MKoElwEs37rZGnBL9eA..==.html?from=my

楼主:
试验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比较致命,就是在没有反馈的情况下,要想有一定的负载能力,只能在特定的转速下提升驱动电压,这样就会有发热的问题,而且一旦发生堵转,就振动电机一样,用手根本无法把持。
由于我的机器还没有做好,尚不知道能否成功用于切削

楼主:
有启动转矩提升功能的变频器在输出频率最低的时候,会有一定的输出电压

网友:
用变频器驱动伺服,虽然能转但是达不到实用价值。

楼主:
我仔细看了变频器的说明书,可以做PI调节,形成闭环控制,等以后有时间了做个简单的测速器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看了变频器的说明书,可以做PI调节,形成闭环控制,等以后有时间了做个简单的测速器试试看

看转速有5000多啊,这个电机好像可以改低电压吧,,,,,,楼主没有拆开研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转速有5000多啊,这个电机好像可以改低电压吧,,,,,,楼主没有拆开研究吗

拆了,三根引出线直接绑在了绕组的引线处,绕了一圈的样子,每10mm就绑一次并浸漆,要进一步拆实在是太为难我了

网友:
很好的参考

网友:
那个测温仪器偶也弄了两台

网友B:
我用数字万用表怎么测不出输出电压的?

楼主:
变频器的调制频率在1-15khz之间,普通的万用表的频率响应是没有那么高的,要用真有效值的

网友:
首先恭喜楼主测试成功·每个电机频率不同是因为他们的磁极对数不同,极对数越少转速越高,我的调试经验是初期电压先低点,在逐渐改高各个点的电压,空转的时候电流很小就对了,要是电流高了会发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数字万用表怎么测不出输出电压的?

记得是要带负载才能端出电压的。我的已到手几个月还没测试

网友:
加速时间设定够长啊,听起来声音很壮观的样子

网友:
精神可嘉 但绝对不安全和不实用的,,玩玩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记得是要带负载才能端出电压的。我的已到手几个月还没测试

我是电机在转动时测的呀,50hz不行降到几hz也测不出电压

网友:
我多说一句啊  伺服电机一般过载扭矩 能达到三倍 瞬间转速 能达到额定转速的1.5倍
这个三倍扭矩 和 1.5倍转速 是这样来的
额定负载 额定转速下 电机的电压大约是 170v上下
为什么不是220v上下: 为过载转矩 提供性能空间
所以变频器 带动带动同步电机 需要调整一下 vf 比例
vf比例 简单地说 就是 在多少频率 的时候 电压是多少
这样才能配合伺服电机 正常运转

但是效果就要看 变频器的 性能  和伺服的搭配组合而定了

现在有一些变频器 可以比较完善的驱动同步电机了  介绍一款
安川 的 v1000系列

网友:
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属于高频率,普通数字表测不了的,就是显示数字也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电机在转动时测的呀,50hz不行降到几hz也测不出电压

显示的是频率不是载波频率,载波频率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也可选改变),普通的数字表示测量不出来的,变频器内置的测量功能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D:
同从亿唐这里收了几个伺服...拍个照...6个450W的,1个430W的,1个1500W的...

准备自己做伺服控制器...
目前在痛苦的摆放器件中...

这个驱动板已经弄到25cmx20cm了...还是塞不下...

不过这台控制器的设计目标还是很高的~同时对3路750W(750W是最大设计功率,只要是低于这个功率,低于220v电压的伺服都可以接入,比如那6只伺服额定工作电压就是110v的)的伺服进行独立控制。
并且还是双向PWM整流,支持再生反馈的~
而且是有背板的设计,抛弃脉冲和模拟接口,直接基于总线控制~

总线有8条,总带宽过Gbps~因此这样的控制器还可以扩很多个(目前设计了16个槽位,也就是最多48路...当然最终能插多少要看体积有多大)
最终所有的驱动器都通过1个网口来控制~

不过整的很复杂,不知道要多久能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从亿唐这里收了几个伺服...拍个照...6个450W的,1个430W的,1个1500W的...

我坦白,430w的好像不是我的。。。
另期待你的大作。

网友D:
对的,我想起来了,那个430w的那个多摩川的好象是我在淘宝上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的,我想起来了,那个430w的那个多摩川的好象是我在淘宝上买的~

我手头上还有一些伺服电机,要的时候发消息给我~

楼主:
你这板高度有余,可以考虑控制部分画小板垂直安装节约点空间。你用的什么软件?貌似很高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头上还有一些伺服电机,要的时候发消息给我~

目前够了~~
如果伺服驱动能搞定的话~我可能会入更多的伺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板高度有余,可以考虑控制部分画小板垂直安装节约点空间。你用的什么软件?貌似很高档

肯定是2块板子的,控制部分在另一块板子上。

这块板子因为高压和低压部分必须隔离开,所以器件的摆放不能随心所欲。
4块IPM模块中一块负责双向PWM整流,产生300+V的DC,右侧几个电容都是450V/1000uf负责蓄能,这几个电容很高的,都是80mm的高度~
另外3个IPM模块驱动3个伺服,4个IPM模块2个一组用一个纯铜散热器加风扇散热。每个散热器都做了温度感应,风扇都带测速和调速。
此外还有7个闭环的霍尔电流传感器,还有一个50W的电阻用来防止的意外过压。还集成了一个60W的电源,提供220V AC转24V,5V,15V,-15V,12V DC。这些东西都很占面积,而且反面不能利用。

当然放大板子肯定能塞下,但我的目标就是做高密度的控制器,不想整的更大了。

楼主(2013-07-05):
AB0.86KW伺服电机内部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