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电机 可单独控制

楼主(2013-03-11):
求助 双
电机
可单独控制 包括倒车 JR的控 怎么改

网友A:
在1、3通道接入两个车用电调,两个电调分别管两个电机,控上再把会自动回中的那个摇杆的弹簧去掉,象油门摇杆那样装上压片即可

楼主:
谢谢回复 可还要另外控制2舵机 不方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