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华科尔的D8s控~~想问一下这个控怎么样?

楼主(2013-03-11):
如题~~我看用D10的人很多~~~而D8S用的人到少~~这是什么原因~?除去价格的原因以外~~两者相差400左右~~

我想问一下D8S这个控怎么样?和D10相比~~~

还有这个控最高能玩到什么级别的飞机~~

网友A:
华科尔已经升级了固件、解决了以前的短暂失控问题、我现在用D8S飞450 500  600、放心吧、自从上次事件后再也没有失控过。

网友:
沙发哥喧宾夺主了。。。

网友:
华的控还可以,D10用的人多是因为性价比高,但是做工D8S应该要好一些~

网友:
手里有D7E,D8S,D10.都不错,7E,很适合家里飞小机,8S飞直机用短天线接收,手感很好。D10飞四轴固定翼比较好,因为有两个旋钮可以调云台。D12当然重好了,一代国产骚控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我决定入8s了~

楼主:
新手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个人感觉d10更像过去的2801pro 喜欢!

虽然我买的是d8s,但我心里还是倾向于10滴(我入DEVO控那时候还没出d10呢!)

网友:
d8s的彩显屏比较漂亮,但功能上似乎还没有d10强大。

网友:
8S的屏幕在太阳地下就是镜子

网友:
万能控  值得你入

网友:
值得入手 我买了 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已经升级了固件、解决了以前的短暂失控问题、我现在用D8S飞450 500  600、放心吧、自从上次事件后再也 ...

感谢~~问一下:有问题的那一批 固件 是什么版本~?升级以后是什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