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机方形导轨的小利用,顺便请教仪表车床头的问题,

楼主(2013-03-11):
拆装纺织机方形导轨。
第一用,夹电路板焊东西用,够重,下边粘上轮胎皮,防滑,用起来挺不错的。中间那个滑块是两小块拼粘起来的,那个槽刚好穿过7mm打印机光轴。

第二用,表座,底部一个是废孔,一个插支柱,一个按磁铁。用了手里有的两种光杆,7mm和14mm。

第三用 高度尺底座,尺子是坏的卡车,也是废物利用。那个槽用其它铁片填充。

第四用,学习“马在草原”大哥做的钳子,太丑就不掀底了,发现用两块角铁固定勉强还可以。

最后有问题请教,话说买了个床头,到手就是半松散的,拆开清洗,试装时发现那个床头前档板内圈顶不住轴承的内圈,就是图片右边红圆圈压不住轴承画红半弧的那圈。请问是否正常,还是确了个垫圈。

网友:
如果顶 住轴承的内圈主轴还能转动吗?那个轴承盖是用来压紧轴承外套定位用的

网友:
支持动手,废物利用

回答你的问题, 这个盖板的作用是压轴承外圈,如果还要同时压轴承内圈的话。这轴承怎么转呢?

网友:
那个盖只是防铁屑用的,没其他作用的。

楼主:
多谢两位解答,我再描述下,各位师傅看下是否正常,后面的轴承不上,主轴插在床头里,那个前挡板用螺丝固定在床头时,主轴还可以大幅度左右移动。

楼主:
回复后看到4楼的解答,如果像4楼说的我就明白了。新人一个,本来是玩航模的前段时间被吸引到这里的。很多都不懂。

网友:
是靠后面锁紧螺母来调整主轴松紧程度,后面锁螺母预紧后主轴前面的台阶会紧贴着前面的轴承,前面的轴承并不是靠轴承端盖固定的。

网友A:
看来你这床头还少了一点东西

网友:
楼主善于废物利用,发散性思维啊,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这床头还少了一点东西

多谢各位加分和解答。

请问还少什么?后轴还有2个薄薄大大的螺丝锁在后面的轴承没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加分和解答。

轴承内圈和螺母间应该有个套(估计是,你没拍完整的图片)

网友B:
床头那是没少什么东西的,靠床尾那个圆环加 小环锁定的..

网友:
手边有,利用起来很好,单独为了这个去买,就累大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床头那是没少什么东西的,靠床尾那个圆环加 小环锁定的..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