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同好电工方面比较好的?

楼主(2013-03-11):
我以前一直用吊扇的开关做电源开关 当时觉得那玩意最大承受750w没什么问题 可是看了看帖子貌似能通过电流大小才是起决定因素的 虽然机子飞的都好好的 但还是不放心 现在找到一个船型开关 参数这样的开关 15A 250VAC /20A 125VAC双联双刀双掷   上面只标有250 和125v能通过电流大小 哪位懂电工的能计算或估算下 11.1v情况下能通过电流大小也好决定是否用在机子上 对我们这些还在不断调试的新人 开关这玩意还是很有用的 能防止不少调试时的意外发生

网友A:
电源开关主要参数是电流,电压参数对你没啥意义,也不能说一个开关可以管多大功率的通过电量。

就好象电线,同样的线径,220V通过10A,也就是2200W都没事,但是12V,50A,才不过区区600W,就得玩完。

所以这样的开关不太靠谱,如果非要用,建议搞它三四个并联。

网友B:
不建议使用开关,增加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开关主要参数是电流,电压参数对你没啥意义,也不能说一个开关可以管多大功率的通过电量。

就好象电 ...

好的 张姿势了 我还是老老实实直接接T插把 昨天看接触点那都黑了 为了保险 我还是把他给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使用开关,增加重量。

重量倒不大 可是那玩意貌似通过电流太小 为了保险我还是撤掉吧  真正能通大电流的开关太大了~~

网友B:
还是插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插头可靠,

嗯 以前一直觉得四轴调试危险 在正面安一个开关 在意外情况下可以迅速切断电源 而插头一般在侧面 旋转起来根本碰不到 拔也很麻烦 容易出危险 不过相对来说 还是撤掉开关吧  我现在去撤开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以前一直觉得四轴调试危险 在正面安一个开关 在意外情况下可以迅速切断电源 而插头一般在侧面 旋转起来 ...

你用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飞控?

以前用过kk没成功 后来mwc 成功但是不稳  现在兔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从我那个帖子里想说一下呢,吊扇的开关是交流用的,多轴用的是低电压大电流,关键问题是直流灭弧的问题 ...

目前位置还没出现这情况 不过昨天拆开来发现接触的那里已经黑了 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是把它拆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开关方案 只能放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源开关主要参数是电流,电压参数对你没啥意义,也不能说一个开关可以管多大功率的通过电量。

就好象电 ...

顶,看开关能过多大的电流,LZ的开关最大只能过20A吧?四轴飞行不止20A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看开关能过多大的电流,LZ的开关最大只能过20A吧?四轴飞行不止20A

嗯 不懂怎么计算 当时看250v10a以为按功率算的 心想 250*10/12能过很大电流了 后来问了下 才明白能过的电流是恒定的 虽然用到现在没什么问题 但为了防止意外 还是卸掉了 以前都是在调试为了防止意外 现在基本都去飞 万一在高空出问题就危险了 查了下每个电机峰值是电流有10A多 电线也得选能过40A的才好

网友:
XT150的飘过。。。。其实开关的话。。弄个mos管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