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夹头与钻夹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3-11):
铣夹头与钻夹头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通用,或者互换使用?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A:
使用场合导致其结构设计有差别,,

钻机,,垂直受力,,,,铣床,5面受力。。

所以,钻夹头,因为使用中经常会换钻头,以及对精度要求不苛刻,所以,一般多三爪抓住,垂直方向顶到底无所谓,,,更倾向于方便更换不同直径的钻头。

而铣夹头,因为要考虑多方受力,以及需要更大的精度和摩擦力,,所以都设计为大接触面,,锥形契合,,不管是弹簧夹头还是锥柄,都是考虑了这两点。。。

网友:
楼上分析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场合导致其结构设计有差别,,

钻机,,垂直受力,,,,铣床,5面受力。。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场合导致其结构设计有差别,,

钻机,,垂直受力,,,,铣床,5面受力。。

老师!我看了你很多的回复,分析得很好。我也在你的分析里学习很多,我现在也着手做一个小JJ,你能推荐个接口板及驱动给小弟学习学习吗?我正在为这头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看了你很多的回复,分析得很好。我也在你的分析里学习很多,我现在也着手做一个小JJ,你能推荐个 ...

太惭愧了,,我也是新手,,只不过喜欢瞎扯淡而已。。。

很小的机器,不超过50公斤,一般57加长 +  TB6560 就够了,当然不能说有多好,亮点是便宜。。
我的雕刻机大约200公斤,也是57+tb6560,99%的情况下工作正常,,但是猛烈折返跑的时候会丢步,,力气有点不够用,,现在把机器都拆了,把驱动都换成了垃圾110V高压驱动,也打算把X Y轴分别换成110  86 .。希望有改善。。

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是,驱动器,细分是其次,,电压是关键,,越高越好。。

接口板的话,如果你只是三轴,又不准备开发mach3,,,那么搞个usbcnc算了,,省事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惭愧了,,我也是新手,,只不过喜欢瞎扯淡而已。。。

很小的机器,不超过50公斤,一般57加长 +   ...

老师,能给个TB6560的连接吗!我想看看图片和知料,TB6560是接口板吗?我想用12MM的钢板做个固定门机架的样子,Y30的光轴,X25的光轴,Z25的光轴,丝杆1605,步进57。以上才料到有了,就差电控方面。希望多多指点一下小弟,如果可以的,能给个机架方案小弟吗?还有我想看看你的电控箱图片。谢谢老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能给个TB6560的连接吗!我想看看图片和知料,TB6560是接口板吗?我想用12MM的钢板做个固定门机架的 ...

别喊老师了,,心虚。。。

tb6560是一种驱动板的简称,因为用的芯片是TB6560,所以这么叫,淘宝上到处有卖,,你搜索下就看到了,,大约50左右一个,,这东西的优点只有一个,就是性价比高。。驱动不大于57的电机还是可以的。。

另外看你机器的选料,,目测会超过50kg,,,30光轴很重的,,不信你去拿跟铁棍子掂量掂量,,呵呵。。

机架的方案没啥指点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

不过我以前画过一个移动龙门的光轴机器,,,本来打算按那个做的,,后来还是用了线轨道。。

那个电脑已经拆了,,一会有空我把硬盘拿下来接这个机器上找找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喊老师了,,心虚。。。

tb6560是一种驱动板的简称,因为用的芯片是TB6560,所以这么叫,淘宝上到处 ...

谢谢!我只是想看看你是用什么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mm的钢板很重了
TB上有出售12mm的钢板机器,大概50KG

我只想D一个,不想卖。我以前做4年半的模具加工(是开线切割的),对加工中心很感兴趣,如小JJ加工得好那也可以叫小加工中心了(个人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只是想看看你是用什么接口的!

哦。。。电控箱还在弄。。快弄好了。。。到时候发来看看。。

不知道你说的接口指什么,,,

如果是控制的话,,我用的是usbcnc,,,目前在用大海版,,,不过sky前几天送了一块板子给我测试,,回头装上试试。。。。

如果是所谓电控接口,,我都是用的航空插头。。哈哈。。

网友B:
新手说得不太清晰,不好意思。大海版usbcnc好用不?我留意了很长时间大海版的usbcnc控制板了,但没用过不敢买!。你的电控箱弄好了发个图片看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手说得不太清晰,不好意思。大海版usbcnc好用不?我留意了很长时间大海版的usbcnc控制板了,但没 ...

这就是为啥我要重新做电控箱的原因,,

原来那个电控箱是一个微波炉,,也就是把微波炉的内脏挖了,,把雕刻机的电控放里面在,,基本上是半敞开式的,,接线也乱七八糟的。。。。结果那个大海版的usbcnc出现过几次莫名其妙的假死。。

所以,重新做个全屏蔽的电控箱。。。再看看到底是干扰的问题还是板子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为啥我要重新做电控箱的原因,,

原来那个电控箱是一个微波炉,,也就是把微波炉的内脏挖了,, ...

怪不得你做了个变频器罩了!现在才明白!努力加油让小弟也学习学习

网友:
分析很到位。

网友D:
好 好学习拿分走人

网友E:
继续潜水,学习了!

网友F:
精度差别很大

网友G:
不错 ,够能分析的,哈哈

网友H:
好教材,学习中!

网友I:
月经帖。哈哈,上个月我才问过。

网友J:
USBCNC 不能雕汉字??

网友K:
鹧鸪兄说得太好了, 受教了

网友L:
犹如一只手握住筷子和3只手指捏着筷子的道理差不多。

网友M(2013-09-05):
分析很到位

网友N:
引用 网友J:
USBCNC 不能雕汉字??
我用Artcam出刀路
USBCNC雕刻,可以出汉字的

网友O:
解释的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