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油直供电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3-03-11):
打算自己动手买配件,组装一台260.整体方案差不多了,就是在供电问题上拿不定主意!用锂电加UBEC还是镍氢?用多大的呢?因为我的机器打算商用,拿出去一飞就是一天。而且舵机都是高压大扭力的8911.电池小了不给力啊!还望有经验的前辈不吝赐教!!!谢过了先!!!

网友A:
我的是锂电加UBEC,一块2S电飞1个小时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到现在还没好好得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

意思就是260油机供电,用锂电加UBEC呢,还是用镍氢电池?是单独供电,还是统一供电?分别用多大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锂电加UBEC,一块2S电飞1个小时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到现在还没好好得飞过~

你就爽飞它一次不就知道能用多长时间了!仁兄舵机用的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就爽飞它一次不就知道能用多长时间了!仁兄舵机用的什么的?

发动机还没搞明白,舵机是252X3!

网友:
用锂铁电池吧单独供电好点

网友C:
既然是 压高舵机 —— 直接上: 磷酸铁锂电池 啊。
尽量要减少“中间环节”UBEC  其实 没必要。。

3.2V 的 磷酸铁锂电池  2只 一组,点火单独一组。

总共要 三组 哦:双共电 给飞控 和 舵机。点火独立。

网友:
这么大的JIJI,能自己配起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 压高舵机 —— 直接上: 磷酸铁锂电池 啊。
尽量要减少“中间环节”UBEC  其实 没必要。。 ...

多谢前辈指点,您的意思是把其中两组并联后一起给飞控和舵机供电?点火单独供电是怕干扰码?

网友(2013-04-16):
学习学习,我有个260的油直,但是还不知道怎么玩!!一直放在家里!

网友:
可以给发给我,我告诉你怎么玩!呵呵!

网友D:
高压舵机可以直接用7.4的2s锂电。不用bec。 普通舵机就可以直接用6.6的铁锂电池不用bec。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舵机可以直接用7.4的2s锂电。不用bec。 普通舵机就可以直接用6.6的铁锂电池不用bec。

多谢前辈指点,决定了,不用BEC,不稳定或有干扰。

网友: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 压高舵机 —— 直接上: 磷酸铁锂电池 啊。
尽量要减少“中间环节”UBEC  其实 没必要。。 ...

兄弟,我的是雷虎x50,用的二合一供电,我也考虑单供电不安全,不知你双供怎么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我的是雷虎x50,用的二合一供电,我也考虑单供电不安全,不知你双供怎么接

很多 舵机分电板  都是双路输入的 哦。。

CDI 点火 单独 2只 磷酸铁锂电池,肯定是避免干扰。

舵机,接收机,飞控 :
用 两组(4只)18650的磷酸铁锂电池电池,其可靠性
明显高于用一组 26650电池,担心震动导致电池焊接片
脱落,一组电池的话,飞机立刻失去控制。两组还有救

简单的说:就是 两组 电池 单独接线 并连 。。

网友:
上高压舵机,2S铁锂直供,不用BEC这样是最完全的!

网友:
我用的磷酸铁锂电池。。。。。但凡能用磷酸铁锂电池的地方我都不用其他的东西。。。。。那东西太皮实了

楼主:
不错,就用磷酸铁锂,并联。

网友F:
目前用镍氢4500两块并联
发动机是磁电点火,电池只用来给接收舵机供电,实际超级安全留空时间超过3小时,预估可达4.5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