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40A无BEC输出,求助。------名子要长吗?

楼主(2013-03-12):
新手真心求教,感谢大大们的帮助。

电调型号:好盈 pentium-40a  电调BEC:3a/5v
目前症状:电调加电无bec输出,万用表测过,红黑线无电压。

求教有用过这个电调的人吗?bec是不好使了还是因为什么情况保护了,需要开启,还是咋了的,现在只有加外接收电才能工作。

网友A:
炸过么,奔腾的貌似不可以设置bec

楼主:
不知道是咋坏的,
装飞机调试舵机时,接收外接了接收电,后来电调插三通道,接收电没有去掉,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咋坏的,
装飞机调试舵机时,接收外接了接收电,后来电调插三通道,接收电没有去掉,是这个原因造 ...

这个原因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因烧掉了

晕死了,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网友:
这么好的电调,糟蹋了,不过就当没有BEC吧,也不错。呵呵!

网友:
会修的拆开修下就行了

网友:
BEC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怎么修?

可能是DC-DC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维修很简单,一般就是更换一个稳压芯片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芯片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