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直接并联充电会baozha么?为了打消自己和某些人的疑虑,刚刚冒死做了一个实验

楼主(2013-03-12):
还是来个看图说话吧:

      其中一块电还没来得及放完。0.16V压差,并联后流过平衡头的电流电流300mA。。。
还好,目前我人健在

网友:
只要电压,容量一样。随便并联串联都行

网友:
电压不一样也没关系,放一会儿就会自动慢慢平衡的。

网友A:
0.16的压差,0.3A电流,花牌有500mOhm内阻?

网友:
电池随便并的啊。

网友:
并联充当然没问题。。但因为每个芯片的内阻不同, 如果单独充的话可以根据内阻的问题来保证最佳充电电流电压。但并联的话会导致各组的芯片电压完全一样。但实际上如果你这样冲完后把电池拿下来再去单独充,依旧能花很长时间在平衡电压上(内阻差异)。。。。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平衡充的比较好。。咱不是去比赛不差那点时间。这样做对电池好

网友:
六隻3S電池用並充板充電!無問題,電壓要一樣,無事的。

网友B:
串充就不用考虑电压问题了,只是每次最多2块3s

网友:
直接并充是没啥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16的压差,0.3A电流,花牌有500mOhm内阻?

一般的电流表的测量反应时间都没有那么快,当电流是0.3A的时候,压差已经没有0.16V了。
另外,电池都有一个所谓的浮压,空载和负载的电压不一样,不同负载的电压大小也不一样。
电池直接并联的时候,可以理解为负载很大(内阻很小),电压就会瞬间基本扯平,所以测量的这个电流就很小了。

以个人两年多并充的经验看,3S电池压差在0.3V以内,例如:11.4V和11.7V的两块电池,完全可以直接并充,不需要先平衡,对电池的寿命没有影响,更不会起火爆炸。

并充最大的安全隐患在于:
1、满电12.6V 与 空电11.4V 直接并联。
2、电池插反,即一个电池的+-极与另一个电池的-+极相连。

网友:
有危险也是测试的电流表

网友:
一向注重安全,从来不当白鼠,哈哈

网友:
经常各种容量各种电压,同样的S下并充。目前未发现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电流表的测量反应时间都没有那么快,当电流是0.3A的时候,压差已经没有0.16V了。
另外,电池都有一 ...

就算一块电池是没电的。另外一块是满电的。好像也不会有问题啊。我以前的1860电池 我是随便找了几块就并上了用。很多情况都是有的是用完电的。有的是满电的。难道锂电有特例?其实放电电流大是一回事。充电速度快慢又是一回事。你放电就算有70C  充电也就10C   木桶效应。

网友:
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电流表的测量反应时间都没有那么快,当电流是0.3A的时候,压差已经没有0.16V了。
另外,电池都有一 ...

那么也就是说B6+并充板 完全可以放心并冲同规格型号的2s/1500mAh/15C电池喽?
我晕,以前商家一直不推荐我买他的并充板,我用B6一块一块冲的……

网友:
LZ电压差0.16V测得对,但是电流测得误差还是比较大的,此时的电流=0.16V/(电流表内阻+两个电池内阻+接触电阻)
一般电流表内检流电阻(不含引线触头接触电阻)在50~100mohm左右,当然还有更大的但一般不会超过500mohm。
例如20C的2200mAH 1S电池内阻一般小于20mohm,充电插头(非输出插头)接触电阻一般大于20mohm小于100mohm
以下分两种情况
1,极限情况假设焊接接触无电阻,单个电阻内阻15m,如果压差0.3V那么A电池和B电池间的放电电流就是0.3/(0.015+0.015)=10A
2,实际情况假设导线插接接触电阻100mohm,单个电阻内阻15m,如果压差0.3V那么A电池和B电池间的放电电流就是0.3/(0.015+0.015+0.1)=2.3A

以上情况10A和2.3A对于大C数电池来说放电的A电池无压力,但是对于那个充电的B电池压力就不小了(2.3A相当于1C没问题),如果电压差进一步加大电流则等比例增大。

楼主:
    一般电池使用完了电压也不会差多少了,再加上电池容量一致,内阻也差不多。
接连接平衡头冲电之前不会烧掉平衡头就好。

网友:
做个并充板,在各个电池之间设置一个限流电阻,这样安全一些

网友:
镍氢电池充电器 1次充8个  貌似就是并充吧 ?

网友(2014-05-26):
纪念一下我弄丢的号

网友:
市面上并充板都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