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S CP到手,有个疑问

楼主(2013-03-12):
如题。我的遥控配的是华科尔7E。如何把定时器设置在油门上呢?我尝试设置在HOLD上,结果飞机自旋严重,无法起飞。

网友:
定时器可以设置在油门上的,你要参透说明书,套机里带有2张光碟的。。。

网友:
也可设置油门启动定时器也跟随启动!!欢迎加入交流群:292360732

网友A:
默认d7e的hold是感度开关。拨了后是调试模式。感度小于等于50。不锁尾。在摇杆开关里设置spo为油门。在计时器里选择spo开关,方向为上,值为—90%左右吧。

网友:
按up就直接开始计时了,干嘛还设在hold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默认d7e的hold是感度开关。拨了后是调试模式。感度小于等于50。不锁尾。在摇杆开关里设置spo为油门。在计时 ...

详细易懂,什么时候有空详写D1O刷机加911高频头有图例

网友:
没用过D7E !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d7e的hold是感度开关。拨了后是调试模式。感度小于等于50。不锁尾。在摇杆开关里设置spo为油门。在计时 ...

此为正解!

网友:
我设置在-98%,想油门摇杆启动定时器的灵敏度高点。

网友:
我也是这样设置的,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详细易懂,什么时候有空详写D1O刷机加911高频头有图例

电直改装区已有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