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推荐一款能精确细分的步进驱动器

楼主(2013-03-12):
现有的57步进驱动器写的是16细分,实际测量根本不能精确细分,最多能达到0.9度的精度。请问有没有能更精确的细分驱动器,细分度不需要太高,8-16细分足够了,但是要精确的。

网友:
细分不是用来提高精度的,是用来使电机减少震动的,细分后虽然步小了,精度还是大致不变

楼主:
看很多介绍有能比较精密细分的,就是不知道实际效果,反正我手头的没法做到精确细分。

楼主:
能精确8分都可以,再高也不可能那么精确。

网友A:
要精确可能比较难,东方的ASM系列有可能性

网友B:
以前步进电机只能做到步距误差百分之20,即5细分内可以有分辨率,现在好点的步进可以做到步距角误差在百分之5,即20细分内可以有分辨率

前提是驱动要做的好,要采取等角度细分(网上卖的凡超过64细分的,都不是等角度),阻尼做的好,没有过冲。

楼主:
想把现有的铣床改成线切割的,可惜丝杠是5mm的,每步都0.025mm,达不到要求。别的同步带减速什么的实现起来比较麻烦,而且加大回差。 因此考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步进能细分,实测原有的步进驱动所谓的16细分实际连半步的精度都没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步进电机只能做到步距误差百分之20,即5细分内可以有分辨率,现在好点的步进可以做到步距角误差在百分之 ...

误差10%都可以接受,有具体的型号吗?TB6560芯片的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还是必须正弦波驱动的才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精确可能比较难,东方的ASM系列有可能性

东方的是闭环的,步进电机都要换,这样代价有点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把现有的铣床改成线切割的,可惜丝杠是5mm的,每步都0.025mm,达不到要求。别的同步带减速什么的实现起来 ...

同步带轮机构做好了,,回差不会很大的。

比如用180细齿 2m 3m之类的,每齿对应的也就一度了,,配合5mm丝杆,,相当于每齿0.013mm,,也就是说,即便传动的时候,即便齿间配合挪动三分之一,也就误差不到0.4丝。。

实际上圆弧齿之间配合很紧密的,挪动这么厉害,齿早就打坏了。。

其他方面,同步带用好一点,用宽一点,比如2cm的,,另外用张紧轮,,可以最大限度防止同步带拉伸误差。。

以前看一个日本的数控机床结构图,,第4  5 轴竟然就是同步带轮结构,,不过别个同步轮直径就是整个工作旋转台,,估计齿数上千了。。。另外别个也有闭环反馈。。

即便如此,也说明同步带轮结构还是有精度保证的,,不然反馈也掐不住啊。。

网友:
要实现精确定位,在开环系统是相当有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轮机构做好了,,回差不会很大的。

比如用180细齿 2m 3m之类的,每齿对应的也就一度了,,配合5 ...

考虑过,但是机床丝杠位置装不下大一点的同步轮,所以也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