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买的型材切割机,切得上下不垂直

楼主(2013-03-12):
新买的东成355型材切割机(以前没用过,没经验),昨天试着切一根直径18的钢棒,当切好时发现上面跟下面不垂直大约相差有4MM这样,请问能不能在机子里调的?谢谢

楼主:
上面跟下面相差4MM

网友:
不能差这么远吧?工件与台面平行不?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7046

可以看看我改的。也是切不直,只有两个毫米。现在改完后只有一毫米了。

网友:
您好 可以调的 我画线的地方 是一个偏心轴 应该可以调的

网友:
以后可以试试德国proxxon的工具

网友A:
是不是用的力气太大了,造成锯片偏了
轻轻锯下去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的力气太大了,造成锯片偏了
轻轻锯下去应该是没问题的。

倒是有用力压,但也不是太大力,请问用力压的时候会造成锯片遍移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倒是有用力压,但也不是太大力,请问用力压的时候会造成锯片遍移的吗?

用力压会偏的。实践证明。
这个东西切割薄壁的东西有优势,实心的就完蛋了,特别是大件,接触面大了以后慢的像牛一样。

网友:
这种切割机只能粗略下料,凑合着用,不想上下差太多,可以把棒料转着圈切。仔细调整一下误差会小一些。机器本身是单薄的铁皮底座,铁皮在震动之下还能不变形吗?工业上用的切割机机器重量有200公斤了,切出来的端面就很理想了。

网友B:
不要买杂牌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是有用力压,但也不是太大力,请问用力压的时候会造成锯片遍移的吗?

调后面的偏心轴吧  关键还是不垂直

网友C:
一把直角尺,几个铁片就解决了(前提是转轴没有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买杂牌机。

东成的不算杂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把直角尺,几个铁片就解决了(前提是转轴没有晃动)

新买的轴承应没问题,请问直角尺跟几个零件怎样能解决问题,能不能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买的轴承应没问题,请问直角尺跟几个零件怎样能解决问题,能不能详细说说谢谢

刚才看了一下,不同切割机转轴结构不一样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样的没法说。

网友D:
请问要怎么才能发帖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要怎么才能发帖啊?

积分20以上才能发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成的不算杂牌吧

和国外名牌比就是杂牌。

网友:
可能是转轴细,两边固定部位旷量大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看了一下,不同切割机转轴结构不一样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样的没法说。

我机子的 结构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机子的 结构是这样的,谢谢

这图片也不多来几个角度的,看不出有没有调节装置。如果没有的话:首先要确保转轴没有晃动,转轴两边的耳朵是和底座是一体的还是螺丝固定的,如果是螺丝固定的话好办:加减垫片就行。如果是和底座一体的话麻烦点:可以参考摩托车后轮轮轴的固定方式。调整时把直角尺靠在底板和砂轮片上测量(这个应该会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积分20以上才能发帖

我积分都29了都还不能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积分都29了都还不能发

可能改革了。。。。继续发点有用的贴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力压会偏的。实践证明。
这个东西切割薄壁的东西有优势,实心的就完蛋了,特别是大件,接触面大了以后 ...

不光慢,而且那声音也受不了啊,一个小时不带挪窝的.

网友F:
切完后,是上下有误差还是前后有误差?

切割机上面的钳子上有个螺丝能调度数吧?

网友:
真不行就在料下面垫一个拨片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光慢,而且那声音也受不了啊,一个小时不带挪窝的.

大料上带锯吧,那才叫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料上带锯吧,那才叫好用

有次一位小朋友用锯床,结果坐着睡着了.

据说锯床上锯条蹦出来可吓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切完后,是上下有误差还是前后有误差?

切割机上面的钳子上有个螺丝能调度数吧?

您好是上,上下有误差,那个度数的是调左右误差的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改革了。。。。继续发点有用的贴吧,

我本来发不了帖,还什么发有用的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看了一下,不同切割机转轴结构不一样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样的没法说。

前辈刚拍到的图片,请指点,谢谢

网友C:
把这转轴螺丝扭松看看是不是能使转轴上下晃动,能晃动的话赶紧调整吧,不能的话只能拆开研究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的力气太大了,造成锯片偏了
轻轻锯下去应该是没问题的。

有这个原因,但最主要的是这个锯太烂,我曾借用过一次,太单薄,纯粹是软皮蛋,软骨病,最好不要,工具当中的垃圾,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这个原因,但最主要的是这个锯太烂,我曾借用过一次,太单薄,纯粹是软皮蛋,软骨病,最好不要,工具当 ...

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的280元垃圾切割机用了八年了(当然改装过的),功劳不小。

网友G:
工具这东西得抗造,什么修啊,调啊啥的,哪是定期的,或是临时性的,3天2头就不好好干活,甚至罢工就该换媳妇了,娘胎带来的病,哪是给死孩子打针——没治。象易拉罐一样,咋修?调又能解决多少问题?修,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反过来就是本末倒置喽。不用前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工具这东西得抗造,什么修啊,调啊啥的,哪是定期的,或是临时性的,3天2头就不好好干活,甚至罢工就该换媳 ...

这不矛盾啊,再好的机器人不行也白瞎。曾经历过:同一把手电钻,同一支钻头,同一个孔,第一人个钻不进,换另一个就钻进..........那场面相当搞笑。

网友:
孕期和产前没好好检查,有点先天性毛病的孩子生下来了怎么办?能治还是要治呀,还是舍不得 遗弃呀,当然以后要接受教训省得麻烦.这种大兴切割机是有点先天毛病, 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首先思路要清楚, 要往哪个方向调整必须明白,然后就是要敢于下手了,用大榔头垫上木棍使劲敲吧,比如割片 上偏右下偏左,就向下使劲敲支撑轴左右两片铁板的左边那片的根部,使原来左高右低的轴变为水平,同样如果切割片前偏左后偏右 就用两把榔头同时 一把向左一把向右地敲 两支承轴片,将轴略微矫正一下,使轴线平行于被切割物的轴线.当然有能力的话就将铁皮轴架换成铁块 加轴承的,那将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这转轴螺丝扭松看看是不是能使转轴上下晃动,能晃动的话赶紧调整吧,不能的话只能拆开研究了。

谢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