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搭配 电机 电调 电池 桨叶

楼主(2013-03-12):
我感觉奇怪  为何我的好小子1000  这么轻的飞机要配  朗宇X2212KV2450

而我看一些FPV的飞机反而配的kv值要低呢  这些fpv载机应该更重啊

不是说 kv*电压等于转速吗      那这么说重的飞机应该要更大的转速  更高的Kv才对吧!

还有就是怎么搭配电调

还有如何搭配桨啊   我看  什么5寸   6寸   什么8060  什么的都看不懂   还有就是电机什么2212   2218   数值很乱

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8060浆8是浆长8寸6是螺距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网友A:
看来这下士是灌水灌出来的!

网友:
桨越大kv配比就越小,这样越有力是吗?

网友:
看到下士让我这个   大兵情何以堪啊,,,

网友B:
KV值越高转速越高,例如直升机的250级别直升机KV值都是很高但是扭力小,但是700级别的KV值就很低,但是扭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值越高转速越高,例如直升机的250级别直升机KV值都是很高但是扭力小,但是700级别的KV值就很低,但是扭力 ...

扭力不是 马达扭轴心的力气吗 力气越大  轴心转的越快……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下士是灌水灌出来的!

同意

网友:
新手纯属路过

网友:
高KV配小浆的推力相对来说要小一些。。但是阻力小  而且推出空气的速率高。。。。在推力能使飞机飞起来并平飞的状况下  低KV配大浆  飞机的最高速度比较慢。。。高KV小浆的飞机的最高速度比较快。。低KV配太小的浆会推力不足。。高KV配大浆会超载过热各种配件烧毁(一些品牌有过载保护。。超过载荷会停机)。。。

网友:
对我有帮助!

网友:
对我有帮助

网友:
受教了 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