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飞越650四轴,NAZA 恒力4822,1238桨 一推油门就侧翻!

楼主(2013-03-12):
求救!!飞越650四轴,NAZA 恒力4822,1238桨 一推油门就侧翻!

装了一个通霄,早上装好,到外面试飞,一推油门就侧翻了,弄坏两片桨了,头痛啊,不知什么原因。

最新进展,跟飞腾30A没任何关系,请高手调试了,是装机的问题,现在完美飞行,所以买了4822和飞腾30A的不必担心了,我的4S电池现在用的好的很,挂手机飞行14分钟。3.7V落地。没必要去换电调了。

网友:
发个图来看看,是不是电机接反了?

楼主:
电机我按照泡泡兄的图示重新接了几遍,还是一样

网友A:
电调设高进角 然后再试试

网友:
接收红灯为什么亮着?没有开遥控吗?

网友:
飞控线插错  一号电机是从右向左的逆时针的

网友:
与我的很像

网友:
先别装桨 推推油试试

网友:
我觉得调试装机的时候最好都不要装高脚架,这样很容易翻掉,如果用很矮的话 看到要翻了 完全可以修补过来

网友:
飞越这个架子真坑爹 买了680 跟650 就680对得起人

网友B:
为什么从来没人听我的? 我回了不知道多少贴了,没人看啊!!4822电机和飞腾30a不兼容!!!已经出了多少个问题了?!前几天dji的论坛里也是,再前段时间wkm的论坛里也是,还说wkm飞控出问题了,我是不是要发个贴置顶大家才会关注啊???这个就是好盈飞腾30a和4822不兼容!!!
检测方法如下:
1.换3s电池,如果各种动作能正常飞,则可以确定就是这个问题。

2.再进一步确定:将4s电池放电到每片3.85左右或者14.8v,简单试飞一下,如果变成可以飞了则确定是这个问题!!

总结:为什么要这么试,就是因为好盈飞腾30a在高压下驱动导致堵转,真是害人啊,这么多例子了还在试,要是在高空砸下来好盈你付得起责任么?好盈已经在最新的铂金30a多旋翼版本的说明书上写了:修正飞腾版在多级盘式电机上的不兼容性和驱动问题!!

请更换铂金30a或者换2216的马达再测试,如果楼主测试解决问题了,麻烦你再回来说一下,别再让其他模友上这个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从来没人听我的? 我回了不知道多少贴了,没人看啊!!4822电机和飞腾30a不兼容!!!已经出了多少个 ...

朋友阿。你说的很对。我前段时间也在被这个问题折磨。我是飞腾30A+双天4010在3S下工作正常4S就不给力了 各种翻 现在换了铂金30A 飞机好的很。这东西和飞控完全没关系我用的是NAZA。
还有把电调设成高进角可能会有所改善。

网友:
我是飞腾30A和4225

楼主:
我倒,我刚买的飞腾啊,一下没飞现在得换铂金,飞盈真的是害死人啊,不再试了,弄坏了电机就更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倒,我刚买的飞腾啊,一下没飞现在得换铂金,飞盈真的是害死人啊,不再试了,弄坏了电机就更亏了

飞腾用在普通电机上还是很给力的阿。只不过多级电机支持的差了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倒,我刚买的飞腾啊,一下没飞现在得换铂金,飞盈真的是害死人啊,不再试了,弄坏了电机就更亏了

你家有3s吗?  你试下3s的情况, 飞腾3s电压 驱动没有问题的,如果3s可以飞,那么可以确定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的飞腾 40a  4822  naza  ,好像没事,飞机几次在空中都挺稳的,机架是atg  双管  。会不会起飞的时候操作不当,我也试了,慢推油门起飞会侧一边,因此还炸了apc桨,后来满推油门差不多的时候,猛推一下,就飞起来了,起来后会很稳定的。看看这个,有起飞教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naza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好起初就决定用6S 所以只能上铂金,请问6S+铂金+4822需要调高进角吗?现在默认是15度。印象中。。。。

我目前用的也是15度 貌似已经很稳了

网友:
你桨正反装对了吗?

网友:
你先看下,你的NAZA放平了吗,我刚开始就是这样,NAZA放在线上面了,不知道NAZA要放平来,一起飞就侧反了,试了好几次。后来才知道,放平下NAZA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家有3s吗?  你试下3s的情况, 飞腾3s电压 驱动没有问题的,如果3s可以飞,那么可以确定是这个问题了! ...

我用好赢天行者40A,4S5200电池恒力4822KV690.没有问题零度X4飞控

网友D:
1、按上图检查连线及电机转动方向,
2、软件里看一下,马达调制,是否选择了“X型四旋翼”
3、四个电调恢复一次出厂值
4、重新分别做四个电调的油门行程
5、检查IMU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按上图检查连线及电机转动方向,
2、软件里看一下,马达调制,是否选择了“X型四旋翼”
3、四个电调 ...

这哥们认真负责,讲解详细,图标也很给力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哥们认真负责,讲解详细,图标也很给力呵呵。

我是泡泡呀,泡泡你都不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泡泡呀,泡泡你都不认识

估计新人不知道泡大侠!泡大侠最近玩啥飞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泡泡呀,泡泡你都不认识

认识这个图标,但不知道你是泡泡,这回知道了,看了你很多的帖子,现在才知道泡大侠。

网友F:
泡泡的标志是胸前两个好大的泡泡!呵呵!飞腾30A+4822 390KV+6S 10400MAH+x6-P很稳的飞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泡泡的标志是胸前两个好大的泡泡!呵呵!飞腾30A+4822 390KV+6S 10400MAH+x6-P很稳的飞过!!

飞腾30A能上6S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泡泡的标志是胸前两个好大的泡泡!呵呵!飞腾30A+4822 390KV+6S 10400MAH+x6-P很稳的飞过!!

晕倒了,你们一个说飞腾30A+4822不行,一个说行,好象区别在3S 和 6S,是不是这个组合上6S就没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倒了,你们一个说飞腾30A+4822不行,一个说行,好象区别在3S 和 6S,是不是这个组合上6S就没事呀??? ...

飞腾30A最多40A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明天一步步再重新检查下试试,有没有4822 kv690配飞腾30a 4S电池完美飞行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腾30A能上6S电?

呵呵!!打错了是40A!!

网友:
4822 kv690配飞腾30a 4S电池有2台4轴没见翻过有台用3S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从来没人听我的? 我回了不知道多少贴了,没人看啊!!4822电机和飞腾30a不兼容!!!已经出了多少个 ...

请问飞腾40A的搭配双天5010电机会出现类似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请问飞腾40A的搭配双天5010电机会出现类似问题吗

推荐直接上铂金。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推荐直接上铂金。

已经买了飞腾40A的啦,唉,设成高进角,配双天5010应该可以吧

网友:
我就直接上铂金,多不了多少钱。总比炸了再修要划算。

网友:
你的中心板很小,机架好大呀,是不是飞控设置的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已经买了飞腾40A的啦,唉,设成高进角,配双天5010应该可以吧

反正我的4010+飞腾30A在4S下没正常飞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问飞腾40A的搭配双天5010电机会出现类似问题吗

飞腾这个不兼容不是每个都这样,我有的朋友就用很好,跟好盈生产的批次有关,如果你还没买电调的话,强力推荐铂金30a,那个线性~~而且比飞腾40a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腾这个不兼容不是每个都这样,我有的朋友就用很好,跟好盈生产的批次有关,如果你还没买电调的话,强力 ...

唉,关键是已经买了飞腾40A的了

网友:
跟我的情况一样,

网友:
我也换了铂金的30A了,希望不要在出问题了

楼主:
最新进展,完美飞行14分钟,与电调无关。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3-05-16):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明天一步步再重新检查下试试,有没有4822 kv690配飞腾30a 4S电池完美飞行的呢
...

我今天试了。才装起。。。也是NAZA飞行平衡。。没问题。。4822 kv690配飞腾30a 4S电池

网友(2013-06-19):
啥问题也不说。。就解决了。。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从来没人听我的? 我回了不知道多少贴了,没人看啊!!4822电机和飞腾30a不兼容!!!已经出了多少个 ...

看的我的心一沉啊,我的是飞腾30加4225,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泡泡的标志是胸前两个好大的泡泡!呵呵!飞腾30A+4822 390KV+6S 10400MAH+x6-P很稳的飞过!!

才发现 图标的确有两个泡泡

网友(2013-11-03):
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