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们,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已经找到原因)

楼主(2013-03-12):
450SP 皮带版的 炸鸡后更换3轴,现在尾传动导轮轴 亲密接触 大齿盘,无法转动。一体化的尾座,也试过分体的了。谁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大齿应该也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应该也换了吧

是的  但是比对了新旧大齿,没什么问题!

网友:
哪个地方变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是比对了新旧大齿,没什么问题!

把老的换上看看  如果可以就是大齿的问题

网友B:
单向轴承不幸去世了

网友:
亚拓侧板 冰人尾管座  飞越对转齿的结果!

网友C:
飞越的一体尾管座没用过,但是用冰人的话必须换冰人的侧板。我以前就遇到过这个问题,而且论坛里的好多也都遇到过。

网友:
换一家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轴承不幸去世了

和单向轴承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越的一体尾管座没用过,但是用冰人的话必须换冰人的侧板。我以前就遇到过这个问题,而且论坛里的好多也都 ...

飞机 和 一体化座 都是飞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老的换上看看  如果可以就是大齿的问题

老 的也换过试了,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 的也换过试了,不行啊

难道是轴变粗了??

网友D:
很明显单向轴承移位了,找个5mm的套筒,放在大齿盘中心座上,套筒圆头子抵住单向轴承的上缘,往下敲到合适的位置就行了。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问题。从道理上讲,应该和侧板、管座什么的没关系,两个大齿盘的直径必有一个有错误,要不就是对转齿的直径不对

网友B:
一切都安好,不转,只能说明单向轴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切都安好,不转,只能说明单向轴承坏了。

不是不转,是大齿和轴摩,把齿轮组拿出来能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单向轴承移位了,找个5mm的套筒,放在大齿盘中心座上,套筒圆头子抵住单向轴承的上缘,往下敲到合适的 ...

试了两套齿轮组了,都不行。换个新单轴承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了两套齿轮组了,都不行。换个新单轴承试试?

跟齿轮有什么关系。你的单项轴承在大齿盘重心座内的位置因为炸鸡移动了,导致装上齿轮后大齿盘整体往下位移。把单项轴承敲回原位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跟齿轮有什么关系。你的单项轴承在大齿盘重心座内的位置因为炸鸡移动了,导致装上齿轮后大齿盘整体往下位 ...

刚看错了,以为你是大齿盘抵住上侧板了。如果之前都没问题的话,检查下主轴座轴承有无变形,以及单项轴承有无移位,小齿盘上的套环是否变形,从图上看,感觉大齿盘和上侧板之间的距离稍微偏大了,可能是有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看错了,以为你是大齿盘抵住上侧板了。如果之前都没问题的话,检查下主轴座轴承有无变形,以及单项轴承 ...

主轴座轴承是一体的 单向轴承 侧板 都没事。不行明天换非一体的主轴承座试试

楼主:
我们常用的金属主轴固定座 是上下分体的,每个固定座两边都有个突出的点,是卡在侧板的,这样就不会偏移,受力就会在整个侧板上。而一体化的主轴固定座,两边没有卡肖,受力都在4颗螺丝上,经过无数次的炸鸡后,就会导致整体的偏移。所以才导致这个原因。生产厂家为什么不保留原厂的设计呢?(开始还以为ALZ得配件有问题,不好意思)

这个是FY的一体化的

这个是FY的一体化的

原机带的轴承座

原机带的轴承座

网友E:
  FY 的一体主轴固定座~ 还有上下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FY 的一体主轴固定座~ 还有上下之分~

原机带的就是两片的。

网友F:
LZ说已经找到原因,怎么不说说?
让大家猜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说已经找到原因,怎么不说说?
让大家猜谜呢?

看上面楼主说的应该是主轴固定座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