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勇闯青龙峡,失控撞山视频【Air Lab.】

楼主(2013-03-12):
3月10日,Phantom飞向青龙峡。
第二块电池,飞越青龙峡最险要的一段时,失控飞向左侧悬崖!当时距离比较远,努力修正姿态未果,最后还是撞了上去!
洪大侠(洪毒)冒着生命危险攀上救回Phantom,下来检测除了丢失一个减震球外,居然没有任何损失!幸运啊。。。

网友:
不知道控制器谁家代工的抗干扰能力太弱了。

网友:
估计是naza抽风了,和干扰没关系吧

网友:
个人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因为精灵有GPS定位和气压定高,见势不妙第一反应是不是油门控制好,同时立即松看另一边的控制杆,会更好些。因为很多情况下,一着急就乱,特别是四轴,越修越跑。

网友:
这都抖成啥了,还减震球

网友A:
青龙峡邪门了,我周六去的也失控了,开始起飞到两米左右一切正常,开始爬升,到四五米高时就感觉往一边偏,急忙切换到姿态模式松开摇控杆飞行器还是偏着飞救了几把没救回来摔了,还好若有损失不大断了两根碳管和两片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青龙峡邪门了,我周六去的也失控了,开始起飞到两米左右一切正常,开始爬升,到四五米高时就感觉往一边偏, ...

是有点邪门,下次换悟空克试试

网友:
够邪门的

网友:
前几天悟空M用8轴在换成东路那边摔了,高度才3M多吧,一个翻滚2个轴和7片浆还有个电调被干掉了哎~~~~

网友:
受到干扰?难道下面有铁矿?

网友:
看样子野外总有不可预知的一些因素,拍的不错!

网友:
PHantom就是耐炸

网友:
黄兄威武啊,没图传也飞这么远,换成是我,姿态根本早就看不清楚了。
黄兄是用GPS模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