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骨机---------------------

楼主(2013-03-12):
刚在网上看到有切骨机,和带锯长得一样,是不是也可以做带锯用,哪位见过

网友A:
骨头应该比铁还硬吧

网友:
速度不一样吧,比木工锯慢,比金属锯快

网友:
切排骨的吗?

网友:
我有一台 比木工锯略快些,锯木头可以的,而且机器比大号的带锯要小,但锯口高度还要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骨头应该比铁还硬吧

骨头砸的断,铁砸不断

网友:
锯骨机本来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带锯呀。锯切大多数的非金属材料都没问题的,配置的锯条比木工带锯要高一个档次,更锋利更耐用。

网友:
在永盛成超市里见也这东西

网友:
肉类加工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