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G功放遥控增程天线以及辐射问题,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

楼主(2013-03-12):
RT :请教2.4G功放遥控增程天线以及辐射问题,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

     由于当初想玩FPV,故给遥控加了2W的功放,直接加在控的背面,但是听很多人都说离身体太近,辐射太大,对身体不好,看论坛有人用馈线延长线将功放引到身体2米之外使用,想问哈这样效果怎么样?2米的距离难道对人体就没有害吗?
    请教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增加遥控距离而又避免辐射?
    如果用淘宝上的那种玻璃钢全向天线架在空中效果怎么样?
    还请高手帮忙解答!
   谢谢!

网友A:
增加距离就必然增加辐射。毫无疑问的。。只是说,200mW是个对人体最安全的放大功率。超过了,也就不是这么安全了。

网友:
手机功率是2-3W。离脑袋很近,你自己觉得呢?

网友B(2013-06-19):
2.4g是属于非电离辐射,几乎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有同意的吗?

网友:
穿防护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4g是属于非电离辐射,几乎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有同意的吗?

哪里学来的知识?没事用2.4G给自己“照照”试试!普通的无线路由器要求离人体20CM以上距离。中国人苏丹红、三聚氰胺吃多了,百毒不侵,可辐射确要命。

网友(2014-04-30):
5W 以下基本对人体没有太大的伤害  故  一般符合国家标准的对讲机 都是5W 以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g是属于非电离辐射,几乎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有同意的吗?

同意,有什么危害真是瞎操心,我路由器上一年365天都在使用,没见有什么不对,这种担心简直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学来的知识?没事用2.4G给自己“照照”试试!普通的无线路由器要求离人体20CM以上距离。中国人苏丹红 ...

我2.4G365天斗开着有什么问题,真是担心的多余。

网友(2014-07-30):
引用 网友A:
增加距离就必然增加辐射。毫无疑问的。。只是说,200mW是个对人体最安全的放大功率。超过了,也就不是这么 ...

搞笑,你懂不懂辐射啊,你去学习学习吧,2W功放对人体可以说完全没有影响……就那0.000几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g是属于非电离辐射,几乎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有同意的吗?

有文化就是不同

网友(2019-08-07):
信号差时,手机最大功率是2W(GSM900),离脑袋还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