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全螺纹螺丝替换半螺纹有影响么?

楼主(2013-03-12):
飞越断螺丝,参见帖子《飞越450旋翼头组装完毕,本该高兴,结果杯具》。现在打算把重要部位的螺丝换掉,换成12.9高强度螺丝。

问题来了,好像一般卖螺丝的商家很少有卖像飞越自带的那种半螺纹的螺丝(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对不对,总之就是不是整颗螺丝都有螺纹,而是只有末端一部分有),基本都是全螺纹的。我知道同样的螺丝,半螺纹的会比全螺纹的强度高一些,因为受力部位没有螺纹,而是平整的。

但是,现在很难买到那种半螺纹的,那么用全螺纹代替会有什么问题么?比如大桨夹、蟹爪铜套那些部位,会不会存在隐患?当然了强度上来说,打算购买的全螺纹螺丝材质上肯定要比飞越的垃圾螺丝硬的。

另外,这里附上我打算买的螺丝列表,各位看看是不是差不多了?谢谢!

网友:
不会有太大问题,你这是什么网站,我最近也要买螺,想看看丝

网友:
有用半螺纹的最好用半螺纹。

网友:
主轴固定螺丝不建议用全螺纹,强度低,很容易弯。

网友A:
如果没有螺纹的地方套铜套的不行

网友:
LZ指的是轴套螺丝啊,如果连接部是活动的那最好还是用轴套螺丝,如桨夹部位。

网友:
换质量好点的就行,我换了以后在没断过@

网友:
没有问题  只是会弄花 不该弄花的零件内壁 其他问题不大

网友:
建议还是要找到相应规格的半螺纹螺丝,那个地方是有摩擦的,时间长了螺丝孔的孔径能不大吗

网友B:
你说的是轴套螺丝    有需要活动关节的就用轴套螺丝  你要是用全螺纹的  你就会发现螺丝拧紧了关节活动不顺畅 拧松了容易掉   轴套螺丝则直接拧到底就行了

网友:
而且转动的时候 用全螺纹时间久了就会把那部分螺纹磨平虚位也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轴套螺丝    有需要活动关节的就用轴套螺丝  你要是用全螺纹的  你就会发现螺丝拧紧了关节活动不顺 ...

谢谢!一般这样的螺丝在哪里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一般这样的螺丝在哪里买?

  能用轴套的活动部位尽量用轴套螺丝! 目前也是满天收纳逐渐齐备~~  只不过标准件!一般是固定比例的!除非定制件!

目前手里450可以用到的几种轴套~

SF臂的固定正好可用到M2*10的规格!末段稍稍磨掉一毫米以免跷跷板和中联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轴套的活动部位尽量用轴套螺丝! 目前也是满天收纳逐渐齐备~~  只不过标准件 ...

多谢凯哥。我现在的理解是,同样材质的情况下,全螺纹的螺丝应该没有轴套螺丝强度高。目前发现飞越垃圾螺丝断裂的部位主要在横轴、侧板还有尾中联。而这三个部位的螺丝均为全螺纹螺丝。飞越在类似于大桨固定螺丝(M3x16mm,应该不容易断吧?),尾桨固定螺丝以及所有出现轴套的部位用的都是轴套螺丝。

目前我的打算是,轴套螺丝暂且不换,因为我感觉强度不会太差,拧了几次没有断理论上说问题不大。但是侧板、横轴螺丝和尾中联螺丝一定要换,而且立刻就换。当然轴套部位暂且备一些全螺纹螺丝,同时再积极寻找可以代替的轴套螺丝。要换的螺丝全部在美国国内采购,选用12.9级的高强度螺丝。

凯哥觉得我这个想法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凯哥。我现在的理解是,同样材质的情况下,全螺纹的螺丝应该没有轴套螺丝强度高。目前发现飞越垃圾螺 ...

哦K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理解是,同样材质的情况下,全螺纹的螺丝应该没有轴套螺丝强度高。目前发现飞越垃圾螺 ...

我认为也应该是这样,不过只在大螺丝上试验过,全螺纹容易拧断,半螺纹的不容易出现……

原来neo开始搞无副翼了啊!

得你此帖提醒,不然我也差点忘了年后要买250螺丝的……(话说亚拓250SE上的螺丝严重坑)
你看“终结者”的作用不错吧!我现在成天就挂在论坛上…… 多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也应该是这样,不过只在大螺丝上试验过,全螺纹容易拧断,半螺纹的不容易出现……

原来neo开始 ...

哇咔咔,刘兄发现木有,我们是同一天在5i注册的!

刚才买了好多螺丝,大约110颗,基本上把所有的型号都买了,只是没有那种轴套螺丝,含运费,花了16刀。这个价格比起国内算很贵了,但在美国来说很便宜。

目前本机上的轴套螺丝暂且不换,新买的全螺纹螺丝用作备件,以防万一。等螺丝一到,第一步先换横轴螺丝和尾中联的横轴螺丝。侧板螺丝除了几颗用于自攻塑料的螺丝暂且未找到替代品而不换之外,其它所有螺丝全换成2.5x5的杯头螺丝。电机座螺丝也换成2.5x6杯头螺丝+垫圈。

旋翼头那部分几颗非常小的螺丝没找到替代品,不过感觉不是受力部位,问题应该不大。这样下来,我想,我应该可以踏实了,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

因为今天才下单,很可能本周又收不到了,没办法,只有继续等待,丫的没螺丝什么都装不成。

PS,KST老板真给力,UPS昨天发的,明天就能到我这了,已经收到UPS的邮件提醒,说明天投递,太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咔咔,刘兄发现木有,我们是同一天在5i注册的!

刚才买了好多螺丝,大约110颗,基本上把所有的型号都 ...

而且几乎是同时注册的…… 有木有这么巧哦……不过刚开始我都只混入门四通区的……so...

我也得尽快把250SE整架拆散检查到底坏了哪些地方……不过显然螺丝是必备品了!
你花16刀买螺丝,的确是大手笔了! 不过我也严重赞同安全第一,原因你懂的!呵呵……

看来你那的快递服务的确很好!和国内天壤之别啊!
说起来,之前有个片子《Premium Rush》不知是否有看,就是我注册的那几天上映的片子……
米国的快递真那么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而且几乎是同时注册的…… 有木有这么巧哦……不过刚开始我都只混入门四通区的……so...

我 ...

其实更重要的是选择的快递公司和不同的服务,选择贵的、可靠的就会很快,否则,例如那个中 国邮政EMS,貌似一个礼拜到半个月是很正常的。要是用平邮,Orz,等吧,一个月也别觉得惊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更重要的是选择的快递公司和不同的服务,选择贵的、可靠的就会很快,否则,例如那个中 国邮政EMS,貌 ...

深有体会!除了寄罚单的时候速度好快也外……

前年的时候我在网上买了个过气的MID,5寸的……
那个可是突破了当时我的记录!用EMS从北京到云南……竟然用了1周多!把我和卖家都紧张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深有体会!除了寄罚单的时候速度好快也外……

前年的时候我在网上买了个过气的MID,5寸的…… ...

MIDI?还是MD?不过两者都好古老了。

网友:
有的地方用轴套螺丝还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咔咔,刘兄发现木有,我们是同一天在5i注册的!

刚才买了好多螺丝,大约110颗,基本上把所有的型号都 ...

你把HK上面的寄回去换了?还是重新买了KST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MIDI?还是MD?不过两者都好古老了。

呵呵,两个都弄了个……都是没落以后我才收集的……

MID或许可以说就是现在流行的平板电脑的前生,但基于Windows系统……续航和速度是硬伤。

MID是早期的Atom 800Mhz/512MB,速度很慢,带wifi和3G网卡,图的就是能运行XP系统,时不时还是有点用,作为迷你终端调试交换机的时候用。
MD收的是SONY的N1,但只有1盘带子……纯粹怀旧一下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HK上面的寄回去换了?还是重新买了KST的?

那个退回Lakewood的仓库了,后来打算买KST的,但是KST老板跟我很谈得来,愿意免费送我一套舵机(3颗215,一颗515),而且用UPS给我寄来的。本以为今天到,结果reschedule了,明天deliver。从香港发出,昨天到了台湾桃园机场,估计今天夜里可以到我这里吧。真是很给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两个都弄了个……都是没落以后我才收集的……

MID或许可以说就是现在流行的平板电脑的前生,但 ...

哦哦,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是MIDI,一种音乐格式。我记得96年我刚买电脑的时候,我配的声卡是ALS007的,16位半双工。可以放WAV、MIDI、CD等等音乐。貌似CD是最简单的,因为解码工作交给光驱了。相对来说WAV的解码工作则完全有声卡负责,MIDI就更简单了,小巧,音质也不坏。MIDI本身不记录音乐,它只记录类似于乐谱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声卡对于同一个MIDI文件回放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用过Netmeeting做网上语音聊天,因为声卡不是全双工的,所以别人说话的时候我就不能说,你说悲催不?嘿嘿,刘兄,你让我回忆起往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哦,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是MIDI,一种音乐格式。我记得96年我刚买电脑的时候,我配的声卡是ALS007的,16 ...

哇靠!那时候我还在用磁带疯狂录音呢……会响就满足了……
所以等我开始烧电脑硬件的时候,多半是比较成熟的产品了
有个东西不知道你是否关注过,就是创新的DDTS100外置**,到手后我那块A2ZS差点下岗了……
还好后来买到了A2ZS专用的光线输出子卡。这大概是我在网上购物买的最早的一批设备了……

我开始接触MIDI格式是在手机上了,主要倒不是因为音质……
而是MIDI格式体积极小!我的手机存储器只有1.7MB,当时我还写过一篇给C975瘦身的文章,得到广大机油的支持呢!
瘦身后刚好有3.4MB空间可用!差不多可以存储一首mp3了!

再后来TF卡月来越便宜,我这篇文章的实际价值越来越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靠!那时候我还在用磁带疯狂录音呢……会响就满足了……
所以等我开始烧电脑硬件的时候,多半 ...

光纤子卡没用过,一来感觉我根本用不上、二来当时价格也不菲。我知道有些声卡上面是自带光纤接口的。大概在99、2000年的时候,我把我的007声卡换掉了,主要就是因为是半双工的原因,另外那卡是ISA接口的。我换了一块不记得神马牌子的声卡,但是芯片好像是雅马哈740?反正比007要好,但是也不咋地。

大约在03年的时候吧,我换了一块主板,二手的,搭载的是AMD K6-2 233还是266记不清楚了,那个时候貌似要求不高的人都用集成声卡,所以我也没有单独配声卡,就用那块主板集成的AC97声卡。反正从那以后对声卡算是没有过多的要求了,因为即便是集成声卡,功能也已经很强大。

记得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大约2000年吧,我们班有个同学家里比较有钱,他有个MD。他对我说可以通过光纤跟声卡相连,至于具体连一起能干嘛我当时也没弄明白,现在看来应该是通过声卡以数字的方式来播放MD里面的音乐吧?

哎,想起过去这么多,觉得自己真的老了,现在总喜欢回忆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退回Lakewood的仓库了,后来打算买KST的,但是KST老板跟我很谈得来,愿意免费送我一套舵机(3颗215, ...

哇,还真是不错啊。

那他有告诉你那个306G-HV 跟 KST215是同一个东西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纤子卡没用过,一来感觉我根本用不上、二来当时价格也不菲。我知道有些声卡上面是自带光纤接口的。大概 ...

那个光线接口不是用来播放MD音乐的,恰恰相反,是用来自己录制MD音乐的,呵呵……
电脑上播放,光线输出,然后MD录音,几乎是纯数字的复制,音质嘛……
有的时候也会用一台CD机播放,另外一台MD录音,这东西当年可是“研究”了好久!
不过像你说的,当年是在太过于高端了……
那时候我还是在用磁带,但是终于用积攒了1年多的零用钱败了昂贵的FX877收放机,线控器是我头像这个的简化版本……
这大概就是我买的一个价格上千¥的电子类产品……我的败金之路的起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还真是不错啊。

那他有告诉你那个306G-HV 跟 KST215是同一个东西吗?

他说他们没有给HK做过,但是看参数完全是一样的。我们猜测有可能是HK直接把以前215的处理货拿过去然后换个商标就销售了,反正老版本的红色215外壳上除了贴纸啥都木有。这大概也是为啥KST把后来出的215都换成黑色外壳然后在壳上面还印了字的原因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他说他们没有给HK做过,但是看参数完全是一样的。我们猜测有可能是HK直接把以前215的处理货拿过去然后换个 ...

果然不是一样的东西。我猜测有可能是hk自己生产的山寨产品,或者找哪个厂做的。我当初怀疑他们不一样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尺寸不同。
你应该也清楚他们都是MKS DS95的仿品,所以参数肯定都一样的。但是仿得也有质量之分。

HK很多其它东西看起来都像是其他牌子帮忙贴牌生产,但是背后在搞什么鬼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在那上面买的东西也开始谨慎了。不过有两样东西我自己用了感觉还是很不错。一个是turnigy的电池,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橙子接收,都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光线接口不是用来播放MD音乐的,恰恰相反,是用来自己录制MD音乐的,呵呵……
电脑上播放,光线输出 ...

Shoot!我忘了MD不是单纯的playback,它也可以录音的!老实说那时我也不过是用磁带机听音乐,感觉用电脑听太奢侈了。一来那时用的是14寸的阴极射线管显示器,每次开机都感觉头晕,貌似辐射量很高;二来开着那么大个台式机就为了听音乐,耗电+风扇等等的噪音也让人很不爽。哪里像现在,MP3、手机都可以听,即便是用笔记本电脑听音乐也没有那时头昏脑胀的感觉。时代真的不同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真的是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啊。

还记得VCD么?当我第一次用我家那个笨重的台式机放出VCD的时候,兴奋地快跳起来了。我当时是用Win95+金山影霸,号称是可以在低配电脑上流畅播放VCD。当时梁肇新靠这玩意赚了不少钱,但是当他掘了第一桶金之后就跟金山分道扬镳了,自己开了豪杰公司,于是金山影霸变成了豪杰超级解霸。可是无奈我家电脑配置不行,超级解霸也无法非常流畅的播放,偶尔还有丢帧的事情发生。那时候整天想着怎么优化系统,使得VCD可以更加流畅,其实对我来说30帧/秒就可以了,不过我的配置(Cyrix P133+)即便连这个也达不到。

后来DVD出来的时候,我完全没有了当初弄VCD时的兴奋,DVD对我而言只是资料备份的载体而已。我想,以后更多的新东西会不断地出来,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能带给我们的惊喜同我第一次在类似于小霸王学习机上敲出自己的名字相比,真的不可同日而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果然不是一样的东西。我猜测有可能是hk自己生产的山寨产品,或者找哪个厂做的。我当初怀疑他们不一样最大 ...

他家基本都是山寨货啊。但是就我买的这些东西来说,感觉还可以,YEP电调(山寨YGE)和那个电机都测试了,没有发现问题,做工也不错。以前买的电池、固定翼机机都还不错。其实这个舵机,KST老板也说问题不大,只是我觉得其中一个偶尔会在中点有点抖,想想还是要求退全款好了。丫的28号就寄到了,到现在还没给我退钱,我要时时刻刻盯着Paypal的45天期限!

网友D:
引用 楼主:
Shoot!我忘了MD不是单纯的playback,它也可以录音的!老实说那时我也不过是用磁带机听音乐,感觉用电脑听 ...

呵呵!MD最大的魅力应该就是这个吧,体积比CD更小,同时还保持接近CD的音质……
更重要的是——可以自己“灌制”自己的专辑!呵呵!

我接触这些东西比你晚了很多年,所以我接触的时候要稍微幸福一点了,呵呵……
不过第一次拿着VCD到电脑上看的时候!那个清晰度实在令我惊叹!不过用的是Windows自带的媒体播放机!

后来我家自己有电脑的时候,老爸还买过一套播放软件呢!就是豪杰解霸!不过后来这些东西慢慢被越来越强大的免费播放器取代了……

我和DVD的其一次碰面是很雷的,当时我叔有个影碟出租店,我早已听说DVD的诸多好处!看到了MIB2的DVD碟后,马上拿回家想尝试一下!
结果回家后,把光碟放入CD-ROM当中……迅速的找出Windows系统文件夹的DVD播放器……但是……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纤子卡没用过,一来感觉我根本用不上、二来当时价格也不菲。我知道有些声卡上面是自带光纤接口的。大概 ...

对了,曾经那些光纤子卡什么的是很昂贵的,但我接触的时候这些东西基本上都快没落了吧……反正我弄到手的时候很便宜……算上邮费,不到$10吧;

这些其实都是因为好奇心才弄来一试究竟的……那个DDTS-100    解  码 器上带很多输入接口,有模拟的,也有数字的,当然也有光纤输入。
声卡上的信号竟然可以通过一条“非金属”的线传输到 外置 解  码  器 上,当然这个过程传输的是光信号,两端都有光电转换的过程。
采用光纤输出,避免了额外的电磁干扰,理论上音质是要比采用“金属导线”传输的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MD最大的魅力应该就是这个吧,体积比CD更小,同时还保持接近CD的音质……
更重要的是——可以自己 ...

哈哈,这事情我也干过,放进去什么反应都没有。不过那个时候谁会想到如今连DVD也要被淘汰了,人们更多地是下 载高清电影在硬盘上看。当然了如果是盗版的话,这本身是不大好的,不过未来的趋势应该是人们花钱购买网上的服务来观看在线电影,比如这边的Netflix,一个月几美元可以无限制的在他网站上看电影,非常的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曾经那些光纤子卡什么的是很昂贵的,但我接触的时候这些东西基本上都快没落了吧……反正我弄到手的 ...

刘兄咱们这楼又盖歪了,貌似是我挑起的,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家基本都是山寨货啊。但是就我买的这些东西来说,感觉还可以,YEP电调(山寨YGE)和那个电机都测试了, ...

一说又歪了……

还是回到主题上来吧……现在还未睡竟然是因为得给之前充满的一堆电池放电……

上周末出去爽飞固定翼那天光顾着拍照,我的飞机显然没有升空的机会;
本来打算至少把电池贡献给他们用掉的,但显然老模们的电池实在太多了!
今天已经是第4天,必须给电池放电了……

这回难题来了,5、6块电池,一块一块用B6放电……
山寨的那两款放电速度倒是挺理想,就是格氏那块,放电用了差不多1小时……
看来很得找个可以放电的工具去……

也许你发现了,我接触的很多东西都是严重滞后的……

我接触电脑的时代像你说的,已经是集成的时代声卡已经是集成的了……
但反而在若干年之后,反而有了追求,换了创新过气的神卡!Audigy 2 ZS!镀金的接口,密密麻麻的元件,完全符合我喜欢的“观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事情我也干过,放进去什么反应都没有。不过那个时候谁会想到如今连DVD也要被淘汰了,人们更多地是 ...

恩,不过我当时还非常自信!因为曾经把Windows系统为文件夹的住户摸了底朝天!知道里面有个DVD播放器!但是……后来才知道还需要DVD-ROM

我和光盘接触是大学时候的事了,因为经常和同学去电脑城攒电脑……和商家也有点熟,于是以稍微便宜的价格弄了个CD-RW
于是我就开始疯狂的刻录了!就像你说的,不停的把资料和影片备份到光盘上去……

再后来自然跟着时代的步伐换了DVD-RW,这时候刻录的内容就相对比较明确了,基本上全是电视的录像,网上下 载的小短片之类的……

而再再后来……硬盘接近白菜价了……有开始干相反的事情了,不停把之前刻录的光盘一一拷贝到硬盘上,在光盘上检索和播放太不方便了……

而再再再后来……网上的视频越来越大……基本上就不再考虑用DVD作为载体了……
于是又弄了一堆硬盘盒,直到去年弄了个4插槽的硬盘柜,最大容量12TB,当然我现在只装了8TB的硬盘,大概有6、7TB是那些“小短片”吧,你懂的,呵呵……

显然,在我买蓝光播放机之前,是不可能在和光盘有任何接触了……呵呵

在国内稻板的问题实在太严重了,但这可能是生活水平不同的缘故吧,
除了那些非常有钱的发烧友会有光盘架以外,多数人现在只能看点免费的“在线视频”,呵呵

网友F:
6 7TB的小短片你看的過來麽??

楼主:
引用 网友F:
6 7TB的小短片你看的過來麽??

同问,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6 7TB的小短片你看的過來麽??

首先是6或者7TB,而不是67TB……

另外,那些小短片是什么……你懂的……
毕竟neo在米国……情况不同,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问,哈哈~~

比如最近一次洗的 太叹泥客蚝 3D版本 就有82GB,BD也要两碟才能装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刘兄咱们这楼又盖歪了,貌似是我挑起的,嘿嘿

主要是这几天实在有点小忙,没有来得及把我的250SE拆解,不然主题一定会是螺丝的……

亚托250上面的螺丝想必曾让很多人深恶痛绝!

只有700E不用为螺丝烦恼!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他家基本都是山寨货啊。但是就我买的这些东西来说,感觉还可以,YEP电调(山寨YGE)和那个电机都测试了, ...

说实话KST已经是山寨了,他还要山寨别人的山寨......不过KST老板还挺大度,说问题不大。既然人家这么大方直接送你,你收到以后可要好好发个帖子给宣传一下,哈哈。
我突然才想起来两周前我也买了3个这个306G-HV,还加上一个G31。如果实在不行我也退了然后买KST。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说又歪了……

还是回到主题上来吧……现在还未睡竟然是因为得给之前充满的一堆电池放电…… ...

既然歪了就歪到底吧,反正我是楼主,估计大家也不会介意的。

想来刘兄跟我的兴趣爱好非常像,我小时候很喜欢搞电子元件啥的,尤其是自己喜欢装收音机。但是家庭条件不好,买不起零件。许多二极管三极管电阻啥的都是反复使用、拆了装装了拆的,电阻电容还行,但是三极管二极管反复利用多了性能就下降了。往往是机子装起来却收不到台。不过那时对于我来说,是很美好的记忆,自己亲手装响的第一台收音机让我快乐了很久,而且把那台机子当宝一样的供着,生怕弄坏了,呵呵~~

我有这样的爱好跟我家族有关,我的家族基本是无线电的世家,当然距离我最近的是我老爸,是他带我入门无线电的。想来我能走到今天,我老爸在我小时候给我的引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让我对于电子电脑的爱好变得一发不可收。

上大学的时候(2004-2005)经常帮同学装电脑,都是带到电脑城一个朋友那里去的,当然了,每次会拿到属于我自己的那一部分,你懂得~ 后来随着笔记本的不断普及,我对装机就越来越没兴趣了,对于最新的硬件,神马CPU、内存、硬盘等等自然也不再关注。目光转向了手机、MP3、刻录机啥的(2004-2008),那段时间经常流连于友人网(手机论坛)、魅族+iMP3(便携音播放器论坛)以及CDBest(刻录机论坛)。后来自己要买相机,于是又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8-2011),先后购入富士S6500fd和尼康D90. 在美国,没个车可不行啊,什么都不方便,在买了马自达之后就又对这边一个马自达论坛上了瘾,没事就刷刷,看看有木有新帖子。其实之前在国内的时候,也是经常逛汽车之家,因为老爸要买车,就更是每天都泡在上面。

这不,去年又对模型产生了兴趣,一架双马9116把我带进了泥潭,从那之后就一发不可收了,几乎每隔一小时就要上一下mx3g,发点帖子,讨论讨论啥的。我之所以一开始没在5i注册是因为它需要XXX,有点不爽。但是5i没多久就改版了,注册也不需要XXX,那么,我就顺理成章的成了5i的一员。因为自己更喜欢helicopter, 所以现在几乎都泡在5i了,mx3g那边去的很少,毕竟这边水平更高一点。

alright,从我上面说的这些,刘兄可以看出,我是个爱好比较广泛的人,从最早的《电脑爱好者》论坛到现在的5imx,本人的兴趣已经换了不晓得多少个topic了。不过我对自己有自知之明:什么都玩、什么都不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最近一次洗的 太叹泥客蚝 3D版本 就有82GB,BD也要两碟才能装下……

哦哦,我误会了,我以为是岛国爱情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KST已经是山寨了,他还要山寨别人的山寨......不过KST老板还挺大度,说问题不大。既然人家这么大方 ...

是啊,反正HK可以退全款,我无所谓的。当然了,我自己也花了2美元USPS的费用,这个也不能算了,算得太仔细人都别活了。

KST老板人很不错,不然他家舵机的口碑不会这么好。

另外,你的306或许没有问题呢?我的RP看来最近一直不好,需要提升,你的也许很好,所以不用担心哦,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这几天实在有点小忙,没有来得及把我的250SE拆解,不然主题一定会是螺丝的……

亚托25 ...

250各种滑丝,换了螺丝刀也没用。还有那个小的0.9mm的六角螺丝刀,想买一个,但我根本都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首先是6或者7TB,而不是67TB……

另外,那些小短片是什么……你懂的……

我知道,就算是6TB小短片也不少了。
假設小短片都是DVD高清版,1小時40分鐘, 4.5GB
那6TB就有1365部“小短片”
如果是標清,一部為620~720MB
那6TB就有8500部之多。這還是“全尺寸”的小短片。。。。。請受小弟一拜。。。

PS: 看漏回帖,3D電影82GB?我等用250GB硬盤的人情何以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我误会了,我以为是岛国爱情片~~

另外BBC的《Planet Earth》是还算过得去的VC1版本,这个也是80多GB……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既然歪了就歪到底吧,反正我是楼主,估计大家也不会介意的。

想来刘兄跟我的兴趣爱好非常像,我小时候 ...

哎,哪个男的没有迷过几样电子的东西。从小时候的四驱车(我都忘了自己当时买了多少辆了),到大一点的随身听(磁带随身听,CD随身听,还多少秒抗震什么的,到后来MP3越来越便宜也就没有玩下去了),再到电脑硬件(大部分我这个年纪的男的都对Intel和AMD十几年的斗争史了如指掌)。工作了以后玩车(我买车以后也看了差不多一年的别摸我论坛,不过后来慢慢就淡了。毕竟那个看看还行,真要改装点什么,价格基本上最少都得是一台70。)以后可能还要玩音响。都说电子设备对于男人来说就像包包鞋子对女人诱惑一样大。哈哈。

网友F:
米國沒法下電影啊,下了就等著收郵件了。。。。。朋友都收了好幾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250各种滑丝,换了螺丝刀也没用。还有那个小的0.9mm的六角螺丝刀,想买一个,但我根本都不知道哪里有这样 ...

这个螺丝刀是不好找,我无奈只能收了一个模友的二手螺丝刀,但是刀头和刀柄连接已经滑了,只能用高强度螺丝胶固定……

亚拓250SE里面是自带两把螺丝刀1.3的内六和一个十字,还有一把0.9的小内六扳手。

但纵使这两个原装250工具在手,我还是拿这些螺丝没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哪个男的没有迷过几样电子的东西。从小时候的四驱车(我都忘了自己当时买了多少辆了),到大一点的随 ...

呵呵,前面的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到车这里就断了……

很怀念我的第一台 远古笔记电脑里面,虽然是Intel 的芯片组,但BIOS芯片竟然是AMD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就算是6TB小短片也不少了。
假設小短片都是DVD高清版,1小時40分鐘, 4.5GB
那6TB就有1365部“ ...

其实多数主流的3D蓝光原盘在40GB左右,比如 啊烦答 3D版本 大概是46GB,但是其他的片子更多是在40GB以内……

我的“小短片”的确是Full HD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歪了就歪到底吧,反正我是楼主,估计大家也不会介意的。

想来刘兄跟我的兴趣爱好非常像,我小时候 ...

我最早也是发现3g的,但那时候太浮躁,根本没有认真潜水学习,也没有注册……自己瞎飞……
紧接着研究6通的时候发现了5iMX,而且这边亚拓区比较热闹,所以我买到450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这里发帖庆祝!

刚刚又去了一下cdbest,竟然我的id还能登 陆,转眼已经是2005年的事了,不过当时我基本上是潜水学习,竟然只有1个主题,很少有时间这样认真回帖,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米國沒法下電影啊,下了就等著收郵件了。。。。。朋友都收了好幾封了。。

现在国内下 载的网站也基本上被关停了……多半转型了在线视频的内容。
再说这么大的资源下 载耗时实在恐怖,多半是直接用硬盘拷贝的……但是源头来自哪里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早也是发现3g的,但那时候太浮躁,根本没有认真潜水学习,也没有注册……自己瞎飞……
紧接着研究6通 ...

这是我CDBest的信息:

2004年3月7日注册,但是第一篇帖子是在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