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电机求推荐!!万分感谢``

楼主(2013-03-12):
  现在用 XA650未改动 NAZAGPS 2216 1100KV
  想升级下电机 后期想换WKM 机架的话 还是喜欢XA650 也不想改因为配合装650的箱子出门方便

  所以请教各位前辈`` 推荐一款电机 现在看中的有3款
  郎宇 X4112S KV320  单价 310元    恒力4822 390KV或者490KV  单价 235元      Crazy Motor5008 335KV  单价348元

   在论坛看了不少贴子 4822用的人最多 但是目测 5008的做工好象要好一点 而且三者中价格也最高

  请老鸟赐教``  推荐一宽650不改动情况下 用那种电机 靠谱  单价500以内的  万分感谢`!

网友A:
2.5kg以下恒力4225也是不错的选择,4822我用了感觉fhtd版的比恒力版的动平衡好

网友B:
X4108S kv380即可,零售205,性能和动平衡都很不错, 可以6S 搭配1238桨,  X4112 比较适合15桨,负载也会更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kg以下恒力4225也是不错的选择,4822我用了感觉fhtd版的比恒力版的动平衡好

fhtd版是那个红色的吗  谢谢大神指教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X4108S kv380即可,零售205,性能和动平衡都很不错, 可以6S 搭配1238桨,  X4112 比较适合15桨,负载也会更 ...

实在是感谢``!!

网友C:
关键是你要搭载什么东西,起飞重量是多少?3KG以内4108.   3-5KG4228.     5KG以上估计就要用5008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htd版是那个红色的吗  谢谢大神指教 感谢``

有点紫红的那个,我个人意见,郎宇的多旋翼版,动平衡还可以的,力道也够,但是力效不高,这似乎是郎宇所有电机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你要搭载什么东西,起飞重量是多少?3KG以内4108.   3-5KG4228.     5KG以上估计就要用5008了。

哦哦 理解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