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下:有多少模友会站着练模拟器?

楼主(2013-03-12):
一直觉得模拟会的动作真机要么做不出来,炸机,要么变形严重。
昨天练模拟的时候想了下,坐着练模拟,控放到大腿上很稳当,站立飞的时候不管有不有控带都需要保证控稳定,这样会影响动作,于是站起飞了下模拟感觉比坐着困难,看来我需要站起练模拟了,其他模友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飞真机时,带个小板凳,坐着飞,这样不就和模拟一样了么。如果觉得坐着视线不好,那就坐高板凳吧。

网友B:
应该还是熟练程度还不行, 或者是模拟器飞机的手感没调到和真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熟练程度还不行, 或者是模拟器飞机的手感没调到和真机一样

坐着的时候习惯把遥控器放在腿上,站着的时候遥控器完全靠手拿(没有挂带的习惯)

网友:
坐累了就站一会,站累了就坐一会,

网友:
坐累了就站一会,站累了就坐一会,坐累了就靠一会,靠累了就躺一会,躺累了就洗洗睡吧,反正怎么舒服怎么来呗

网友:
不练模拟器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飞真机时,带个小板凳,坐着飞,这样不就和模拟一样了么。如果觉得坐着视线不好,那就坐 ...

推荐排球裁判坐的那个!

网友:
看到标题我就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