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 GAUI 电调用户 GAUI电调 与 好盈电调 程序 不一样!

楼主(2013-03-12):
提醒 GAUI 电调用户 ! 事情如下

本人新买了一个顶级版X5,里面有个好盈代工的100A电调,,飞机装完后就用好盈2合1连接电脑看下设置选项,最后发现有程序可以升级,结果就点了,随后出去首飞感觉动力太弱,以为就是这样,过几天看到朋友的X5比我暴力很多,到处找原因,最后唯一不一样的就是电调升级过好盈程序,所以断定是这个问题,,于是联系GAUI售后看能否帮忙恢复原来的程序,给我的答复竟然是“好盈的程式和GAUI 程是完全不相通 所以  沒法恢復”真是让人火大,可以写进好盈程序为什么写不进GAUI程序,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给用户一个提醒,或者禁止更新好盈程序和禁止电脑软件通用等?新电调就用了4次,就这样跟我说玩完了?只是程序上的问题,硬件什么的都没动过,为什么不能返厂?实在是太不负责,严重的误导人,这件事我不怪GAUI,我责怪自己,吃饱没事干。

我在谴责GAUI的时候也是赞美GAUI,因为GAUI的程序的确不错(事后才知道)。最少动力输出上暴力很多。

现在GAUI的售后联系我说可以返厂重写GAUI程序,这样当然是最好,,不过还是要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再去用GAUI电调升级好盈程序了。因为除了壳子颜色以外,2个程序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GAUI这样做法的确有些过分,我一个好友也是无意升级了,之后说觉得怪怪的不如以前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看来是和LZ遇到了同样的遭遇。GAUI既然选定了好赢作为电调代工,就应该跟消费者说清楚,出了问题也不难解决,应该全力协助客服返厂。其实最简单就是温馨提示一下不要升级就好了

网友:
希望泰世能给模友一个说法,这样虽然是代工的产品,程序却完全不一样,有点说不过去,安慰一下LZ

网友:
这个gaui应该说清楚,最好能推出自己的程序,就如显卡厂商修改amd nv的驱动一样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我承认这个电调一般般

网友:
我给放到固定翼上用算了

网友:
多亏没有选择GAUI,今后还是选择MIKADO靠谱。

网友A:
楼主你大概是误会了吧
虽然不是我本人跟你沟通
不过因为跟您沟通的人有询问过我这个问题
所谓的不能复原,也就是错误升级后,无法下像手机或一些3C产品可以 Reset回出厂设定状态
另外,我跟那位先生说,如果你返回原厂(泰世台北),这样两 岸一来一往,花的时间太长
所以说,我先去询问一下好盈,取得泰世版本的程序,给你设定回去
这样不是省时间的多了?

另外
再次大家说一次,泰世的版本,有针对X5(无副翼版本)做过最佳化
我也几次在论坛上回覆过泰世的版本与好盈的版本不同
主要在BEC的出力做过调整

关于复原回原厂设定,有消息会马上通知你

                                                  GAUI 阿洋

网友B:
泰世  前有铜套,后有电调
这么多模友怎么就这么倒霉

网友:
lz消消气,我也找gaui售后过,gaui都是尽可能的提供帮助。上面gaui也说了,会找好盈要程序给你。
其实gaui是个软柿子,谁都可以去捏。论坛里之前找gaui售后的不少啊,全部成功啊。
话说,没有完美的产品,就算完美产品,也可能有疏忽的QC。哪个牌子没出过质量问题?只要给客户解决了,就是好厂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泰世  前有铜套,后有电调
这么多模友怎么就这么倒霉

你这话纯属上纲上线,搬弄是非。
铜套问题,出了几个?好,不管几个,召回全换。
电调怎么了?iphone越狱还不给质保呢。上哪说理去?
客观的讲,泰世说明书里,没有任何一处标注了好盈,什么叫定制,就是有不同的地方,自己去升级好盈程序,不客气地说,是自己的责任居多。
gaui依然帮助解决问题,还想咋样?

你就是纯粹来抹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大概是误会了吧
虽然不是我本人跟你沟通
不过因为跟您沟通的人有询问过我这个问题

回复我的工作人员不是你这样说的,直接就是说没办法,这样让人怎么接受?我发这个帖子纯粹是提醒广大用户,也并没指望GAUI什么。

因为程序的东西厂家肯定有办法恢复的,又不是硬件什么坏了,我敢说我不是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人,GAUI在这方面如果就用“没办法”3个字那就是太幼稚。因为什么事都会有办法,只是你愿意不愿意去想办法。

升级了好盈的程序的确是我的问题,但是不知者无罪,我连接电脑设置电调有错吗?看到有新的程序可以升级,我升级了有错吗?我有何错?? 我做都是正常的事,本人一直以为跟好盈电调除了颜色不一样其他都一样。所有的错都是GAUI在这方面没有明显的提示出除了颜色以外程序也跟好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话纯属上纲上线,搬弄是非。
铜套问题,出了几个?好,不管几个,召回全换。
电调怎么了?iphone越 ...

首先我承认是我多手,但是你说的 “iphone越狱还不给质保” 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越狱是破坏了iphone的程序属于恶劣行为,为什么还质保? 我这个是正规的升级程序并没做出什么对GAUI的坏事

另外这句“”客观的讲,泰世说明书里,没有任何一处标注了好盈,什么叫定制,就是有不同的地方,自己去升级好盈程序,不客气地说,是自己的责任居多。“”  GAUI说明书也没说不跟好盈通用,既然是订制,为什么还可以通用电脑软件?可以通用电脑软件,又可以升级新程序,又可以设置电调,又没明显提示程序不通用,这样到底是谁的责任居多? 举例,你买了一张机票,上面写6点起飞,也没说是否24小时制的,,你下午6点去了,别人说早上6点的已经飞走了,错过飞机了,,或者是早上6点去了,别人说是下午6点才飞,,这怪谁?就是举个例子,虽然真实不会这样,因为都有明显提示。而GAUI根本没有提示,所以就被误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我承认是我多手,但是你说的 “iphone越狱还不给质保” 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越狱是破坏了iphone的 ...

好啦,兄弟,咱俩别咬文嚼字抠字眼了,反正给修就得了,对不。
找gaui麻烦最好办法就是发帖,一发一个准,绝对给你处理的妥妥的

网友:
GAUI电调和好赢的电调外观颜色区别那么大,你看不出来?你怎么不拿着凤凰的电调刷JIVE的程序?

以后看来GAUI的说明书得这么写我们的我们的电调只能用我们自己的程序,不能刷好赢程序,更不能刷凤凰程序,亦不能刷JIVE的程序。然后GAUI的老总觉得没问题了,自己终于可以睡个安稳了.结果第二天一上论坛,吐血了,发现有个帖子是《提醒gaui用户,他们的电调不能刷安卓4.1!我刷了以后竟然不保修!这是我不怪GAUI,我TM怪我选择了GAUI!》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让我想起了铜套事件,哈哈,那阵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