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个很棒的飞控,一定装在这个上面!

楼主(2013-03-12):
这个木制八字六轴的草图个把月前就画了,一时间在犹豫是再上一个NAZA好呢还是上什么悟空,前几天差点就买了。如果是XA出来个新飞控,那一定要装在这架飞机上!
这架待制的木制六轴的构思来自于墙外的资料
木制多轴的几个飞行视频
木制H型四轴搭载微单
木制H型四轴搭载G1

木制六轴搭载微单和G1
木制四轴高速飞行

网友A:
感觉这种V字形的机架视野倒是照顾了,飞行性能应该不如中心对称机架。

网友B:
老程,之前一直觉得你的木多轴不好看,飞了几个月fpv,发现fpv注重是镜头感和操纵杆,机器的样子根本看不到,木制多轴的稳定性减震性和低成本维护性才是fpv多轴所最需要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程,之前一直觉得你的木多轴不好看,飞了几个月fpv,发现fpv注重是镜头感和操纵杆,机器的样子根本看不到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V字形的机架视野倒是照顾了,飞行性能应该不如中心对称机架。

如果你能跳得很高的话,墙外能看到Falcon 8的精彩飞行视频,还有我的木制四轴在手动操作下,也有不错的表现。视频为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3355

网友C:
老程看来你不需要买新飞控了,换上XA的发测试报告啊,呵呵

网友D:
这种异型8轴相对于常规8轴出了外形好看重量轻点应该没什么优势了,这种形状布线还是个问题,飞行性能也不会有常规8轴好,实用角度来讲,还是建议楼主做常规8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程,之前一直觉得你的木多轴不好看,飞了几个月fpv,发现fpv注重是镜头感和操纵杆,机器的样子根本看不到 ...

感谢你的支持与赏识,的确如你所述,木制的特性就是可以做的很粗,震动就少,拍出来的视频就很难会出现水波纹(果冻)。如果为了漂亮,可以在上面贴上碳纤贴膜就会靓丽些,不过,那要多一百多克重量的代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程看来你不需要买新飞控了,换上XA的发测试报告啊,呵呵

哈哈,让你说着了啊!在此感谢你给我的信息,让我有了更多的选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支持与赏识,的确如你所述,木制的特性就是可以做的很粗,震动就少,拍出来的视频就很难会出现水 ...

我只有re没有-p   楼主拿到superx以后 记得发个测评贴啊,尤其是稳定性和gps定位性和naza的横向比较~~在此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异型8轴相对于常规8轴出了外形好看重量轻点应该没什么优势了,这种形状布线还是个问题,飞行性能也不会 ...

嗯,常规的形状会有比较好的自稳平衡性能,但是摄像机的安装一定很是头痛的事,在机架下面放置摄像设备也增加了整体的体积,在运动中飞行,特别是高速飞行中会产生更多的风阻,影响速度,对于意外的炸鸡也会更容易伤及设备,应该说各有利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re没有-p   楼主拿到superx以后 记得发个测评贴啊,尤其是稳定性和gps定位性和naza的横向比较~~在 ...

啊,如果是真的能拿到的话,那一定会连夜赶制出来新飞机加上那个目前为止还不知真假的新飞控,好好的测试测试,一定会把详细的测试结果汇报给大家,借你的吉言,我们共同期待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啊,如果是真的能拿到的话,那一定会连夜赶制出来新飞机加上那个目前为止还不知真假的新飞控,好好的测试 ...

老程家里的衣柜和铺板拆的差不多了吧。不过你才是我要钦佩的人。看过你当年在运河里飞的水机,也见识了你的纯绿色环保四轴。钦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程家里的衣柜和铺板拆的差不多了吧。不过你才是我要钦佩的人。看过你当年在运河里飞的水机,也见识了你 ...

呵呵,家里都拆没了,这不躲到江南来了,谢谢你对我的支持!
江南开游,敬请观赏: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0277&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