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眼轴承怎样判断好坏?

楼主(2013-03-12):
请教高手:如果450十字盘轴承GE5C到了要换的时间没有换,会有什么情况出现?

网友:
我的虚位已经很大了

网友:
问题不大 飞的时候不是很准确而已  如果很大了 平移的时候可能会向前飞或向后飞  主要影响的还是悬停性能

网友:
虚伪会越来越大吧

网友:
虚位大,转动很涩

网友:
没感觉怎么样.
lz什么十字盘?

楼主:
回6楼:是非耐450SPORT的十字盘,用了约600多起落。GE5C的轴向游隙估计约有0.2MM。

网友:
恩,特地买飞耐的十字,就因为她可换GE5C.
垂直轴向才有影响吧,我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6楼:是非耐450SPORT的十字盘,用了约600多起落。GE5C的轴向游隙估计约有0.2MM。

玩具的飞机。虚位更大。不一样飞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