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安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3-12):
安装的时候轴承卡在主轴上面了~求助啊~怎么办呀~~

求助啊!

求助啊!

网友:
找个老虎钳轻轻敲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只能用木块顶着慢慢敲下来了,不过即使敲下来,轴承可能也不好使了

网友:
买个拉玛

网友:
轴承很怕磕,转起来会有停顿的.
敲里面的环,没事.

网友:
轴承怎么会卡在那呢,主轴弯了

网友:
用钳子顶住一边 往下一敲就完事      轴承基本挂了   估计要用外力 轴承怎么也好不了

网友:
有毛刺吧,下次先磨磨吧.

网友:
亚拓不至于啊

网友:
貌似是有台阶的主轴

网友:
竖起来轻轻敲敲主轴,看看轴承会不会自己掉下来

网友A:
用主轴固定环顶着轴承内圈敲下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主轴固定环顶着轴承内圈敲下就是

  酒后吐真言~ 不过不好下手啊! 带台阶的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酒后吐真言~ 不过不好下手啊! 带台阶的主轴!

反过来向小那头敲嘛
耗义系突肚

网友:
哎,这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