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WKM+Z15+isod+5r飞行中突然掉高度3月12日

楼主(2013-03-12):
s800 +WKM + z15+iosd,3月8号购买,当时测试没问题,回来后也没飞哦,昨天去测试,飞第二块电时,掉高度,以为电池没电了,晚上全部存满电,电池大疆自带的电池,绿皮,6s 15000mah,4块,飞第一块电高度45米,做了两次横移,第三次的时候,突然掉高度,掉到30米的时候,给油控制住了,接的报警器3.7报警,掉之前报警,掉的时候没报警,降落,留空时间8分左右,(购买时,测试悬停1.5-2米,挂5r,飞23分钟,没问题)万用表测电23.6,起飞25.0,以为是报警器的问题,换第二块,接着起飞到2.5米高时,姿态模式,因为要定点,直上,切gps模式,搜星8颗,直接掉高度,以为是切换的问题,迅速返回姿态模式,离地不到1米时,控制住,但是油门很难控制,捎给就上升很快,稍降油门,又会下落的厉害,感觉失控似的,降落后,询问购买经销商,让校正一下,接电脑,校正后,继续起飞,姿态模式,飞到20米,因为云台操作没反应,降落,离地2.5-3米的时候,又掉高度,急速给油,离地2尺的时候才控制,降落后,竟然不停转,没办法切手动,还在转,众人上去踩住机架,拔掉电池,(电池新电存满,第一次用,起飞25.0,落地23.9)接电脑查看,停止模式竟然是智能,这个一直是立即停止啊,不知怎么变智能了,郁闷啊,
(感觉或许是有干扰)换场地,换第三块电池,起飞很稳,离地2米的时候,又掉高度,很快的,又在离地1尺的时候,控制住,但是就是油门感觉太灵敏,不好控制,电池电压24.7,起飞24.9-25.0,isod信息又不准,郁闷啊,回家接电脑一看,固件是5.16的,可以升级到5.20,升级了固件,明天在测试一下,大家的降高度什么原因了,解决了没,这样飞,能把人挂了..............

这里的同仁,大侠们你们的掉高度解决了没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8232&extra=&page=2

明天测试后,汇报测试结果

网友:
关注你的帖子。等明天帖子。

网友A:
我从去年7月份入手的S800+Z15+WKM,刚买回来,云台还没到,我单飞S800,没超过10个起落就掉突然高度炸机了,当时推满油门都没反应,下来测电池单片电芯3.8,不明原因!修好后没没敢把Z15再挂到S800上,又自己做个1米轴距的大6轴,用的都是好东西,好赢铂金60A电调,双天5015电机,6mm镀金插头,所有走线都小心谨慎,但掉高度的情况依然没解决,在航拍任务中突然掉高度炸鸡一共发生了4回!毫无征兆!不明原因!后来我又将S800启用,毕竟S800小巧便携,性能也很好,但不幸的是,在一次试飞中又突然掉高度炸鸡了!我算是彻底无语了,果断把s800和wkm贱卖了……后来我又买了一个新wkm,还飞自制的6轴,还好目前还没有出现掉高度的情况,但我心里一直有阴影,害怕曾经的事故再次发生,但愿不要发生……个人认为,掉高度是飞控本身的问题,如果不是,请DJI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说法,别再说电池电压或者电调问题,几万块钱飞在头顶,我们是不会犯那种低级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去年7月份入手的S800+Z15+WKM,刚买回来,云台还没到,我单飞S800,没超过10个起落就掉突然高度炸机了, ...

支持一下,用过naza   和xa的飞控最近是考虑换wk的但是看到那么多炸鸡的事件都怕了,据说升到5.20后也会失控

网友:
貌似没有看到过大疆公开出来承认自己的产品有问题。
tao哥,再这样下去,你这套顶级设备就失去市场了。

网友B:
我们最近正在测试,这两天应该就会有正式的测试结果出来。

网友:
先把电压监视关了吧。那个功能不用开。

网友:
解决方案,今天给出。请关注论坛帖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去年7月份入手的S800+Z15+WKM,刚买回来,云台还没到,我单飞S800,没超过10个起落就掉突然高度炸机了, ...

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应由厂家赔偿

楼主:
飞行天气,无风,电压监视,和云台都是关闭的。isod数据已经导出,也看不出什么情况,因为本身这个isod的动力电池显示就不准,而且这个电力显示,接电脑调参的话,就会降到14v,刚开始显示25,不解,下午去测试,升级固件后5.16升的5.20,如果说是(dji的模块越来越多,电压管理是个雷了。。。)这个问题,不接云台的电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最近正在测试,这两天应该就会有正式的测试结果出来。

需要掉高的isod数据吗,貌似这个主电压显示也不准,还是我看不懂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6524&pid=9548574&page=2&extra=#pid9548574
楼层31,需要的话,可以打包给你
这个是刚起飞2米,掉的,电池满电,6s,15000mah,晚上饱存,新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掉高的isod数据吗,貌似这个主电压显示也不准,还是我看不懂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 ...

您可以把数据发给我,我们看一下,我们已经初步确定了问题的原因,应该一两天就会给出解决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把数据发给我,我们看一下,我们已经初步确定了问题的原因,应该一两天就会给出解决方案。

已经初步确定了问题的原因

能不能说一下,是不是电压检测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把数据发给我,我们看一下,我们已经初步确定了问题的原因,应该一两天就会给出解决方案。

能否提供以下您的邮箱或QQ?我想把我之前遇到的几次掉高度的视频剪辑了一下发给你研究下,我在其它版块上看到您对NAZA掉高的解释是光线问题,WKM也一样吗?我觉得WKM不会是光线问题,因为,我在早晨太阳刚升起还有傍晚太阳落山时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视频上都有,希望能给你们找出问题真正原因做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否提供以下您的邮箱或QQ?我想把我之前遇到的几次掉高度的视频剪辑了一下发给你研究下,我在其它版块上 ...

WKM的掉高度问题不是光线问题引起的。我的邮箱地址给您发信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初步确定了问题的原因

还在等研发测试同事的最后确定,一两天之内就会公布出来。

网友D:
终于遇到相同遭遇的了。我们公司是广告公司,接了个单,需要航拍,
老板考虑到以后可能还会需要航拍,就买了个S800全套,让大家练练以后自己航拍(老板可能是看了大疆的网站把航拍想得太简单了)。
我以前玩过固定翼,第一批飞行员就是我了。
买回来后试飞几次,感觉还可以。
那一次,炸了,除了飞控等电子器件没事,可谓是粉身碎骨啊……
事情是这样的:
绿皮15000毫安原配电池,GPS模式,信号正常,满电起飞,没挂云台(幸好没挂);
三分半钟后3.8V报警,接着掉高,无法控制,最后炸鸡。
高度大概30米左右,幸好先挂在树上然后缓冲一下才落地,五米远的地方就是好多人啊。
我要求经销商负责,满电的电池为什么三分钟就3.8了,而且无法控制,没有任何的返航等保护启动。
对于S800,经销商说这个无法判定,可能附近有干扰;
对于电池,经销商让我提供一块新电池装上然后到炸鸡的持续性证据,
我去哪里搞?难道飞大疆的设备还要配一位摄像师全天做记录不成?
最后我提出要起诉并且去检测那块电池和S800,我老板说算了,别把关系搞太疆,
几万块都花了,别计较返修的钱了,并且以后还要再用。(老板人很好)
再用?你们觉得我还敢用么?我对老板说我怕了,不敢飞了。其他同事也表示不想弄这东西。
老板说买都买了,怎么也要试试,再掉下来就直接扔垃圾箱。
玩航模的人都爱机器,为了不扔垃圾箱,我又买了个NAZA F450,没要GPS,只练姿态。
打算以后S800也只用姿态飞,这样心里能有点底!
大疆啊大疆,你们努力吧,别到最后和玩航模的人们搞得“太疆”。
年终发了那么多小轿车,看在上下班不用地铁公交的份上,多用用心,
你们用心,我们飞得才安心!
我们信任你们,你们同样要对我们负责!

楼主:
下午测试,5.20还掉高度,换同行一块5200,6s,不接云台飞4分钟,没出现掉高现象,落地,接云台,飞4分钟,切姿态,gps,走前后,左右航线,没出现掉高现象,初步怀疑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WKM的掉高度问题不是光线问题引起的。我的邮箱地址给您发信息了。

下午,先拿朋友一块5200,6s,测试,不接云台,飞4分钟,没问题,切换模式,姿态,gps,没问题,接云台,飞差不多4分钟,走简单航线,没出现掉高现象,数据给你发邮箱,你参考一下,告我一下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把数据发给我,我们看一下,我们已经初步确定了问题的原因,应该一两天就会给出解决方案。

飞行数据已发qq邮箱,请查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于遇到相同遭遇的了。我们公司是广告公司,接了个单,需要航拍,
老板考虑到以后可能还会需要航拍,就买 ...

如果版主需要视频的话我可以发你邮箱,同事的小米粘在上面的,炸鸡后手机壳飞了,但视频保留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去年7月份入手的S800+Z15+WKM,刚买回来,云台还没到,我单飞S800,没超过10个起落就掉突然高度炸机了, ...

你用的什么电池,换了其他品牌电池测试过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电池,换了其他品牌电池测试过没?

我用的是狮牌的和DUPU牌的,都是6S 5200mah 25c两块并联使用,云台DU立供电,还有一块那所谓的纳米的蓝皮的1500元一块的电池,但后来我果断放弃使用这种电池了,因为我S800第一次掉高度炸鸡用的就是这块电池,飞了不到十分钟就掉高了,后来我飞大6轴,感觉这电池15C放电倍率太低了,飞后电池发热严重!这电池就光荣下岗了,总共加起来也就用了10个起落左右1500元打水漂了…… 后来就一直用狮牌的和DUPU的,飞自制的大六轴,但这两种电池都发生过掉高度的情况,我觉得不是电池的问题,因为每次掉高炸机后,我都会把当时用的两块电池取下来量电,并把这两块电池不重新充电再次挂在修好的6轴上测试,居然又一切正常!你说这能怪电池吗?
发张我6轴的图片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狮牌的和DUPU牌的,都是6S 5200mah 25c两块并联使用,云台DU立供电,还有一块那所谓的纳米的蓝 ...

wkm的情况不知道,到目前为,我的wkm+s800(铜线版,有隐患)用的都没问题。
不过买过一个上下乱窜的naza,直接返厂修了,代理商给我换了个新的,当时代理商一周返回去三个naza。
事情串在一起,感觉dji在电子元件采购方面出了问题,比如naza上下窜,可能装了坏的气压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wkm的情况不知道,到目前为,我的wkm+s800(铜线版,有隐患)用的都没问题。
不过买过一个上下乱窜的naz ...

我身边也有个朋友飞S800+wkm+zi5,用的天地飞9通的控,居然一次掉高的现象都没有发生,安全的很!这也真怪了,为啥有些人会掉高,有些人一直都没事?同一个厂出来的东西还真不一样?有一点还真可以验证,你说你的NAZA有问题,还有很多人反映naza掉高,翻车什么的,但我的naza装在米六上平常用来FPV娱乐,飞了半年多了,不论你怎么飞,怎么暴力“虐待”都不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狮牌的和DUPU牌的,都是6S 5200mah 25c两块并联使用,云台DU立供电,还有一块那所谓的纳米的蓝 ...

我测试的电池也是狮牌5200,6s,单块,就飞了一块电测试了一下,换电池掉高不掉,接着换绿皮15000,6s,起飞悬停没超过2分钟,又掉高了,这次险炸鸡,在地上弹跳了一下,你有接iosd吗,查看过主电压没有,我的这个主电压显示不知准不准,反正一接绿皮15000,6s,超不过50秒电压就会瞬间降到15v左右,无论调参还是就供一下电,而接测试的电池就没看到掉电情况,不过没有调参试过,也不好下定论,觉得不会是减震的问题,其一,s800这套新机器,起落没超过10次,而且买时,测试时,脚架抖动严重,拍出的画面有抖动,重新换一组机臂,抖动消失,其二,同行朋友也买有wkm,6轴,也是测试飞行,航线之类的,电池2块狮牌5200,6s,30多个起落,未出现掉高现象,我还有一套wkm,xa650,四轴上,也未出现掉高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的电池也是狮牌5200,6s,单块,就飞了一块电测试了一下,换电池掉高不掉,接着换绿皮15000,6s,起 ...

你这么说还真有可能是电池原因,你那个绿皮电池是15C的吧?说实话,我对这种15C电池已经害怕了,我最初买过那种蓝皮的,用它飞S800还行,(空载没挂云台)不发热,但我用它飞我的大六轴,飞上天不到2分钟就闪红灯了,(当初还开着电压保护)下来一摸电池,乖乖,烫得很!连硅胶线都是热的!我就飞那一下就在也没敢再用了,现在一直在那放着,固定翼也用不成,成废品了……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少用这种电池,用25C的 两块5200的并联安全点,但大疆昨天也说了掉高是震动的问题,另一方面想你是不是因为挂大电池重,造成了震动加大了呢?建议你做下测试,先不做减震处理,用两块狮牌的电池并联飞下试试看,这样重量基本等于挂1块15000的重量,如果不掉高的话,说明不是震动的问题,是电池问题,把那15000的电池果断放弃吧!如果还掉高的话,说明不是电池问题,确实是震动问题,给IMU做好减震处理吧,测试时把云台去掉,加上1.7公斤的重物来配重,找一个草多人少的地方测试。另外OSD,我是最近才加上的,还是1代的,我OSD也是3S独立供电的,所以上面的电压一直显示的是12V多……但有时候也能显示到20多V左右,我不明白,这OSD侦测电压到底是根据给它供电的电压呢还是飞控通过数据线给它的电压信号……我也懒得研究了,我平时飞都是根据时间判断该不该降落的,我测试的满载的飞行时间是12分钟,安全起见,我都是飞到5分钟就降落,我觉得相信电子设备不如相信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把数据发给我,我们看一下,我们已经初步确定了问题的原因,应该一两天就会给出解决方案。

发的飞行数据看了没,我的iosd是一块供电的,没有单独供电,求解释,主电压数据究竟准不准,瞬间电压下降又是什么原因了,发的邮件也没下 载啊,这个数据是不是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说还真有可能是电池原因,你那个绿皮电池是15C的吧?说实话,我对这种15C电池已经害怕了,我最初买 ...

好的,我在测试测试,有结果,和大家分享!

网友:
测得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有个疑问,楼主说“当某个电机达到高功率状态而仍旧不能稳定姿态时,出于电机电调保护原因,主控降低 ...

现在也搞不懂了,因为就下午试机的时候又掉高度了,12000的30c,看你的好像是自己diy的6轴啊,因为我的是新机器,难道是wkm的问题,下午测试,供电没有分开供,也不知道3s,25c的可否直接接iosd,和z15,就是没挂云台相机(1715g),挂了负重,(1645),飞了2块电,没问题,电压报警设置3.6,落地显示3.72左右,第三块电,又出现掉高,3米左右高度,掉落到1米左右,油门推到底停住,落地,电压显示3.85左右,现在考虑一个是负重的问题,在一个就是wkm的问题,已按要求安装imu,四面都有缝隙,新机器啊,不存在减震棉老化问题,电池也是新的,明天接着测试,看无负载会不会掉高,如果
猎影 是自己diy的6轴,也掉高的话,那可能就是飞控本身的问题,我这可是新东西啊,真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WKM的问题,我DIY的六轴也掉高,说明跟机架关系不大……建议你测试的时候飞的稍高一点啊一二十米那 ...

好的,明天早上在测试,无负重,如果还掉,那就只能换wkm了,悲催啊,新机器就这毛病,闹心,
我的油门的推到底可以定住,飞的高怕定不住的话,那句话叫什么来着,飞的越高摔的越惨!

楼主:
今天又测试,s800,空机,12000,6s,30c 电池,单块飞行20分左右,飞行四块没有出现掉高,不解了,难道真是s800,电机的问题吗,昨天带的负载和云台相机重量相同,15分左右,下来后电机热,个别底座发烫,今天20分钟下来电机微热,电机底座没温度,初步怀疑s800的问题,在测试

网友:
这么复杂啊?太可怕、动摇了。

网友:
s800 +WKM + z15+iosd,3月8号购买,当时测试没问题,回来后也没飞哦,昨天去测试,飞第二块电时,掉高度,以为电池没电了,晚上全部存满电,电池大疆自带的电池,绿皮,6s 15000mah,4块,飞第一块电高度45米,做了两次横移,第三次的时候,突然掉高度,掉到30米的时候,给油控制住了,接的报警器3.7报警,掉之前报警,掉的时候没报警,降落,留空时间8分左右,(购买时,测试悬停1.5-2米,挂5r,飞23分钟,没问题)万用表测电23.6,起飞25.0,以为是报警器的问题,换第二块,接着起飞到2.5米高时,姿态模式,因为要定点,直上,切gps模式,搜星8颗,直接掉高度,以为是切换的问题,迅速返回姿态模式,离地不到1米时,控制住,但是油门很难控制,捎给就上升很快,稍降油门,又会下落的厉害,感觉失控似的,降落后,询问购买经销商,让校正一下,接电脑,校正后,继续起飞,姿态模式,飞到20米,因为云台操作没反应,降落,离地2.5-3米的时候,又掉高度,急速给油,离地2尺的时候才控制,降落后,竟然不停转,没办法切手动,还在转,众人上去踩住机架,拔掉电池,(电池新电存满,第一次用,起飞25.0,落地23.9)接电脑查看,停止模式竟然是智能,这个一直是立即停止啊,不知怎么变智能了,郁闷啊,
(感觉或许是有干扰)换场地,换第三块电池,起飞很稳,离地2米的时候,又掉高度,很快的,又在离地1尺的时候,控制住,但是就是油门感觉太灵敏,不好控制,电池电压24.7,起飞24.9-25.0,isod信息又不准,郁闷啊,回家接电脑一看,固件是5.16的,可以升级到5.20,升级了固件,明天在测试一下,大家的降高度什么原因了,解决了没,这样飞,能把人挂了..............

我今天刚装的机子,在外场测试。。。S800+WKM+OSD+图传+绑着水瓶   测试了三块15000MAH 电池。挂载8-10分钟。三块电池都有掉高情况,但不是急掉,好像就是降的有点明显。。。也有捎给就上升很快,稍降油门,又会下落的厉害。测试的不满意。。。也有可能是水瓶问题。。。等装上Z15再继续测试看。。。好像GPS模式定点也不是很理想。

网友:
另外 我用了:花牌5200MAH 6S 40C 电池,两块并联在一起,不知这样子可否用在S800上,请给建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狮牌的和DUPU牌的,都是6S 5200mah 25c两块并联使用,云台DU立供电,还有一块那所谓的纳米的蓝 ...

看来只好灌水升级,再看楼主的神作了

楼主:
3月23日,挂z15,5n,试拍,第二块电池,又出现状况,当时,穿越一个门洞,返回时,掉高,险炸机,接第三块电池悬停测试,2.5-3米高度,掉落,油门到顶,持续约1秒钟,在离地2尺时定住飞机,这是掉高以来油门打到顶,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才可以定高的,第四电又正常了,期间油门有点飘忽不定,但是可控制范围,感度,基础180.180.120.160.姿态160.160.
3月24日,换飞控一套wkm,因风大没有测试。imu安装位置和123-123位置一样,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1336
3月25日,搭载配重2kg取代z15,5r,重量。飞四块电池,第三块挂狗2,第四块电又出现掉高,不过感觉油门未推到底,控制,起飞重量6540,加狗2,177,共6717,感度设置,基础180.180.120.120.姿态100.100.
iosd数据没有倒出来呢,导出来在看看,不过,好像这个东西也没啥用,总体感觉,在出现掉高时,姿态模式,飞机的动力瞬间降低,飞机垂直降落,推上去后,飞机动力输出很不稳定,飞机高度还一跳,一跳的,感觉油门的输出不稳定,闪灯,会闪蓝灯(因为看到的和起飞时gps定位的灯是一样的)一闪,或是两闪,按说明书应该是白灯的话,好理解,飞行姿态不佳,现在这个颜色不知什么意思,切gps,可以定住,就是有点飘移,高度上比较稳定,1分钟后切回姿态,又正常了,飞机飞的很稳,总结,掉高,随机,间歇性,发生时油门输出不稳定,究竟是那里出的问题,不知道了,如果说wkm,已经换了一个,问题依然,机架的话,据说不是7kg内都是安全的吗,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于遇到相同遭遇的了。我们公司是广告公司,接了个单,需要航拍,
老板考虑到以后可能还会需要航拍,就买 ...

那个绿皮的是歪电池内阻大降压快。很多人都用那电池炸机了。下次你飞的时候把电显报警器接上设置到3.7伏,低空悬停看留空时间多长会报警,多试几次心里踏实了再飞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