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2S伺服做雕刻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3-03-12):
我手里现在有套J2S-20A+HC-KFS23,还想入套J2S-20A,但是卖家电机是MFS23的,请问各位MFS23和KFS23区别大吗?做雕刻机是用那种电机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

楼主:
我看说明书说MFS是超低惯量,KFS是低惯量,

网友:
还应该入两套吧。。。。。不是三轴么。。

楼主:
呵呵,就2套,这个太费钱了,XY用伺服,Z用步进,我做的属于轻型的雕刻机,不是雕洗,搞搞塑料板之类的

楼主:
再请教一下,一般丝杆两头加工是怎么样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一般丝杆两头加工是怎么样的呀

如图,,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供参考。。

请问一下伺服出现 AL37是怎么能恢复,究竟哪里参数错了,我电机是KFS23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伺服出现 AL37是怎么能恢复,究竟哪里参数错了,我电机是KFS23

不好意思哦。。对伺服没研究过。。帮不了你哦。。

楼主:
谢谢,我已经参照另一台重新设置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