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关于可控硅的问题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3-03-12):
一只充电柜,可控硅损坏,原电路中用的是单向可控硅,但现在买来的可控硅(据店家说是单向可控硅)通过测量判断为双向硅。因为我对可控硅不熟悉,向大家请教下,如何区分
现在手里的可控硅为KP100A,螺栓型,测阴极和控制极双向都只有几十欧的电阻,但查资料,只有双向可控硅才呈现这种特性。我接触这类器件很少,想知道的指教一下,帮我确认。先谢过

网友:
充电机上用单向的。因为是直流电

网友A:
单硅KG之间正反测都是不到二十来欧姆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硅KG之间正反测都是不到二十来欧姆是正确的

谢谢,K G间的阻值就在20欧左右,两个方向有几个欧姆的差别。
还有个问题请教,那么双向可控硅K G侧的阻值是一个什么范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K G间的阻值就在20欧左右,两个方向有几个欧姆的差别。
还有个问题请教,那么双向可控硅K G侧的阻 ...

哈哈哈哈   双向的不知道 我就对单向可控硅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   双向的不知道 我就对单向可控硅了解

你给我的帮助已经足够我去解决现在遇到的问题。再次感谢。

网友:
只知道,,单项可控硅用于直流,,,,,双向可控硅用于交流

网友B:
不知看明白没,如果9V不行换12V的电压,3个脚轮流换,直到某次主电路接好,用5V电压试触门极,灯泡亮了,那么基本分出来了,IGBT也是如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给我的帮助已经足够我去解决现在遇到的问题。再次感谢。

客气了  我对直流电源了解点 所以知道关于整流功率器件,对焊接设备了解些。所以单向可控硅经常检测,大功率双向的只遇见过一次,是大功率交流点焊机上的。

网友C:
单向的用于脉动直流电,双向的没试过能不能用,不行串个二极管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看明白没,如果9V不行换12V的电压,3个脚轮流换,直到某次主电路接好,用5V电压试触门极,灯泡亮了,那 ...

看你的图,可控硅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可以当大电流开关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看明白没,如果9V不行换12V的电压,3个脚轮流换,直到某次主电路接好,用5V电压试触门极,灯泡亮了,那 ...

谢谢。很直观的图示,只是图片不太清楚,是不是5V和9V共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向的用于脉动直流电,双向的没试过能不能用,不行串个二极管吧!

谢谢回复。通过上面黎明兄弟的解释,我手里的可控硅是单向的,所以有误解是因为此前了解到的检测方法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图,可控硅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可以当大电流开关使用?

只能开通,但不能关断,也就是那5V电压失去了,灯泡还会亮的,除非认为切了灯泡通路,再次接通时灯泡就不亮了,需要再次接通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  我对直流电源了解点 所以知道关于整流功率器件,对焊接设备了解些。所以单向可控硅经常检测,大功 ...

我有时会接触到你讲到的这类设备,今后有问题还会向你讨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很直观的图示,只是图片不太清楚,是不是5V和9V共地就可以?

用鼠标点一下可以看图,总之这类管子需要一个驱动电压,控制主电路开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时会接触到你讲到的这类设备,今后有问题还会向你讨教的。

对焊接设备还是了解些的,逆变的少。能帮上忙就好啊,互相学习呗。

网友:
先上图看看是什么样子的,没有型号吗?

网友:
上面有符号啊,不用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开通,但不能关断,也就是那5V电压失去了,灯泡还会亮的,除非认为切了灯泡通路,再次接通时灯泡就不 ...

呃,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