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e Dfc 3gx 接电後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3-03-12):
副翼舵机始化時
1•  很猛地走到最高后回中微上下搖動几次。
2•  然后三舵机平衡上落几次。

请问第一部分是否正常。看似有点不對勁,如果不正常,是怎么原因,及問题解决。谢谢。

网友:
我的600DFC也有这个问题,但飞起来又没事

网友:
俺的550也是啊,换了个舵机依然如此,但愿更新3gx固件能解决

网友:
我的550DFC也会这样,副翼舵机。换了舵机也是一样的。请亚托厂家看看

网友:
我的600也有同样的问题出现!不过是偶尔出现一次,同求解释

网友A:
LZ
您的遙控器是不是使用SPEKTRUM或者與SPEKTRUM相容?

网友:
俺是XG11+831   用的611在450pro上没出现跳舵问题.

网友:
我前天新装的 T-Rex500 也有这个问题,一开始以为是遥控器失控设置的问题,折腾了老半天问题依旧,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呀?!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有问题的给位都用的啥控+接收机?搞不好还真是控的问题哦!

网友:
我是XG11 611B 用在550 上也这样 偶尔这样尤其是第一次通电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您的遙控器是不是使用SPEKTRUM或者與SPEKTRUM相容?

我的是t8fg控,6008hs接收。

网友:
我的550E也是用JR XG11+831B,开机正常

网友:
jRxg7+831偶尔一次,不过近来没发现

网友:
我的也有,一般出现这样的问题,我都重插电一次,控是否T8FG+6203的接收

楼主:
亜拓在那,看似不少人有同样问题,是好是壞,來个答复,yes or no 世界级企业啊。如果没有人,这话作费。一个新人问题。

网友A:
LZ
在3GX啟動(上下跳動)前,是發射與接收訊號建立的過程
有可能外界的干擾訊號或頻率搜索造成的
但只要3GX能正常啟動,即可正常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在3GX啟動(上下跳動)前,是發射與接收訊號建立的過程
有可能外界的干擾訊號或頻率搜索造成的

那请问这个系统(futaba t8fg 6008hs 是由我的450sport 有副翼 转過來的。就没有過这情况)。一接电就一下子找回各舵机的方位。3gx 啟動前时,三个舵平衡几上几落(说明书上有註明)。那三个舵机是先找到各自的位置。然后平衡上落。如果我说的是對的。那是否我的设定有问题。(排除干擾。多是單飞和空矌地方,應没有干擾。)我相知道大家是怎样將三个舵机调中的。我是尽量將舵臂做到90度,然后用调整各連桿至十字盤水平。只用机械调整。没有用控sub.trim调整.

网友:
3GX在還沒啟動前,3GX並沒有介入訊號修正,所有的訊號是發射與接收提供的直驅模式
有可能是其他突波造成舵機回至訊號所在的地方,一般最常發生在SPEKTRUM或者與SPEKTRUM相容系統上
檢查重點,天氣干燥,靜電干擾,接收機附近有動力電經過,接收機天線與側板直接接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