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定翼的3D问题

楼主(2013-03-12):
各位学堂的高手们,来请教一下 想练习固定翼的特技飞行,从KT板的飞机开始, 不知道选什么牌子的比较好。请指点一下。

网友A:
自己做牌子的好
330 CLICK 水星都不错

网友B:
雅克54或者雅克55

网友C:
楼上二位讲得不错

网友D:
300多一套的,KT级。就可以练3D了。当然配置很一般,不过练习OK

网友E:
G6---->YAK54

网友F:
KT板的是比较便宜,但更不适合新手,太不经炸。我认为新手还是自己做EPP的3D机好。

网友G(2013-04-27):
各有所见

网友H:
加入这个群:北京
月亮团模型俱乐部。

网友I:
我以前是买了现成的KT机,包括附件,然后把这个当模板自己切,机型是CLIK。飞了十几架,一直练到在眼前一两米处连续吊一块电池。吊机、眼睛蛇、蛇滚、侧飞等动作都可以练出来。

网友J:
我的是geebee,一个机子摔了n次。没一点外伤。轻,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