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 cp和v120d02s的手感比起genius cp好吗

楼主(2013-03-12):
现在飞genius cp感觉室外有点看不清,想换个稍微大点的,但是又不想飞450(以前飞过,太麻烦).这2款那个3D手感会好一些,如果不如genius cp就不考虑了。

网友A:
先采访一下   gcp的手感怎么样   好伺候不

网友:
MCP 比02S 大 ,没飞过MCP只飞02S 除了扫伞齿其他都很好

网友B:
120D02S就我而言,不比GCP好飞,因为动力太弱。。。它唯一的优势是尾巴转的快,感受更像大机,但是也没办法飞自旋翻。。。在网上录像飞的最好的,似乎也就是EJ的自旋---翻了,而且,还是改了很多东西的变形120。。。
MASTER CP我没飞过,但在网上有不少自选翻的录像

网友:
MS cp算自旋航线练习中,推荐MS C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采访一下   gcp的手感怎么样   好伺候不

就是舵机炸在水泥地上必扫齿,草地上炸了好几十次,一次也没扫。当然动力得用无刷(原厂的不行),3d:正常翻,倒飞都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D02S就我而言,不比GCP好飞,因为动力太弱。。。它唯一的优势是尾巴转的快,感受更像大机,但是也没办法 ...

谢了

网友:
120视频上飞的还是多牛的得嘛

网友:
120D02S在草地降落,小心尾桨被草缠绕而扫伞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