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分表回零有误差

楼主(2013-03-12):
精度0.001mm(1微米)的国产千分表回零经常会有1微米左右的误差,这正常吗?可以矫正吗?误差原因是什么?
还有,千分表顶端的螺帽(箭头所示)是干什么用的,可以拆下来吗?如何拆?

楼主:
是否因为精度太高?

网友A:
那就是调零的啊!你说的误差是不是每次都回不到同一个位置

网友:
且听楼下分解

网友:
进来见识一下

网友:
我的是用手一拧就开了

网友:
制造技术问题吧,内部齿轮不行,我的70年的老表回零超准,三丰杠杆也是

网友:
制造技术问题吧,内部齿轮不行,我的70年的老表回零超准,三丰杠杆也是,自己拆开看看是不是有脏东西

网友:
里面有个小螺丝,用作调零的。你拧开调整一下就OK了!再搞点油在活动头里面多动几下!

网友:
齿轮精度不好 看看加点钟表油试下

网友B:
我的哈量也是有时不归零,一个表针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调零的啊!你说的误差是不是每次都回不到同一个位置

每次回不到同一个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回不到同一个位置

表拆开过没有?如果没拆过可能是里面缺油了,可以用钟表油润滑一下,如果拆开过那就另当别论了!